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LAMA四合一坏了。。。

楼主(2007-09-22):
今天LAMA不小心撞墙,然后四合一就没反映了,红绿灯交替闪烁
看了一下,大概没有烧坏的地方
各位大虾,有什么建议么?会不会是哪里焊接松了?谢谢啊,我穷,没钱再买四合一了

网友A:
可能晶体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B:
把 晶体好好插一下 把电池拿下来重新插一下 把控的油门推到顶 然后再落到底!!等待一会

网友C:
红绿灯交替闪烁是没有接受到信号,估计是你的晶体插头松了或坏了.

网友D:
极大的可能是你遥控器没电了.......

网友D:
我就吃过这样的亏,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ESKY控是用灯亮的多少来显示电量的,原配的电池插上去只有2格电,再这里再次鄙视下E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