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rd8000 兼容那些接收机?

楼主(2007-09-22):
三和rd8000  兼容那些接收机?

网友A:
JR和FTB的兼容PPM接收机一般都可以,当然两家的格式不一样,要在控里面选择PPR或PPM格式。这是三和控的好处。但是PCM接收机是没有兼容的,不论是JR还有FTB还是三和,都没有兼容PCM的说法。我目前用的兼容PPM接收机有ESKY和WFLY。

楼主:
谢谢 LS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和FTB的兼容PPM接收机一般都可以,当然两家的格式不一样,要在控里面选择PPR或PPM格式。这是三和控的好处。但是PCM接收机是没有兼容的,不论是JR还有FTB还是三和,都没有兼容PCM的说法。我目前用的兼容PPM接收 ...

请问你的晶体是怎么搭配的?

网友A:
发射机晶体用原装的。接收机晶体用和接收机一个牌子的同频点的。注:我都是用的一次变频的,我没用过两次变频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RD6000SUPER也是一样吗,
        谁家的是PPR谁家的是PPM

网友:
这个难倒了我,我从来只试,不能用就将PPR和PPM互换一下。

网友:
小红鹰corona 二次变频接收机 RD620大红鹰RD820都兼容三和的发射机.而且小红鹰的地面距离可以到900米.

网友:
晶体应该是这样搭配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晶体用原装的。接收机晶体用和接收机一个牌子的同频点的。注:我都是用的一次变频的,我没用过两次变频的。

用原装晶体,收发都是原装晶体(一发射为准)
比如RD6000设备配FUTABA 一次变频的接收
晶体为三和发射和接收原装晶体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