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长平衡翼杆是稳定了还是灵活了?

楼主(2007-09-22):
004的平衡翼杆断了,手头有450的,但长度比原装的大约长了60MM,如果用较长的平衡翼杆,飞机是灵活了,还是稳定了?

网友A:
加长或加重都是更加迟钝了

网友B:
加长平衡翼杆是灵活了,
加重是稳定了

网友C:
加长应该是稳定才对

网友D:
加长了应该是重了,那结果就是稳定了!

楼主:
昨天我又换回原装的平衡翼杆,感觉应该是灵活了,至少以前用450平衡翼杆的时候,经常要打尽舵,换回短的只要微加修正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认为是灵活了,因为直机的动作是靠平衡杆的变向动量来完成的,加长后,旋转力矩增加,旋转动量也增加,机身动作会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