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KT3D机最最最最经典的动力配置!

楼主(2007-09-22):
最近打算搞些KT 3D机当连续机玩玩,求各位老大帮我配置个最最最经典的动力配置好吗??好用就好,贵米的东西俺家里面穷,玩不起,

最好有相关型号的,哈哈

躲机+接受+电条+电池电机+浆

潜得水多,发得言少,多多支持,承蒙关照!

网友A:
想便宜?
辉盛舵机
孵化或者TDF接收
XXD电调、XXD的22系列电机
9050桨
电池么,3s,800-1000mah的锂电,本坛大流氓老B卖的便宜

网友B:
这经典是配置好点还是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经典是配置好点还是一般

当然是一般,好的就贵了,LZ不是说他不想买贵的吗,话还得说回来,这一套虽然便宜,但绝对够用,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便宜?
辉盛舵机
孵化或者TDF接收
XXD电调、XXD的22系列电机
9050桨
电池么,3s,800-1000mah的锂电,本坛大流氓老B卖的便宜

老狼这傻冒冒哦........得了吧,楼主住的是花都最高档的小区,雅居乐.....知道不?

开的是广本ACCORD.

用大腕里面的话来说:你这些东西,拿出来都不好意思,
一定得选最好的配置
装AXI都算一般
配就得配最高档次的部件
不要集成的东西
电调最少也得凤凰
什么电量显示呀,转速稳定呀,陀螺,变距浆呀,能给他接上的全给他接上
电机上要镀金,机头罩里边要有一排散热风扇
电调上安一个P4的芯片
带全球定位,特灵敏的那种
电池一插上去,甭管有问题没问题都得发音
your PLANE is very NB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儿
倍儿有面子
接收机上再插一块防干扰的啥来着
芯片用2.4G最新的
就得全球独立频率
再配一台50S大功率完全独立平衡充24小时开机
就是一个字儿——大!
换桨就得手工APC
周围的模友不是用GWS就是JFX
你要是用浩业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一块飞

改编好辛苦啊.挖哈哈哈

网友:
楼上嘀,动力好像不太够,估计要用锅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狼这傻冒冒哦........得了吧,楼主住的是花都最高档的小区,雅居乐.....知道不?

开的是广本ACCORD.

用大腕里面的话来说:你这些东西,拿出来都不好意思,
一定得选最好的配置
装AXI都算一般
配 ...

别听LB他说,我可没有那么多米

又给LB水我的贴了

楼主:
XXD电调要多少A的啊??

XXD的22系列电机具体型号和KV值是多少啊??

网友D:
10a调速 2308 电机 5克舵机

我的这套大约280 块 不算电池
230克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套大约280 块 不算电池

230克重

10A电调飞3D??,那款是2308电机呀,发个连接看看,我有只10A的电调,就是不知用什么电机

网友:
98元动力套装搞定

楼主:
XXD的22系列电机具体型号和KV值是多少啊??

谁知道啊?????

网友:
没有最经典,只有根据不同需求,选择相对合适的搭配.

网友:
配黑客马达最好,,,BB有现成的!呵呵

网友:
电机:GS2826-18KV1050
电调:好盈飞腾18安
舵机:GWS5.4克3-4个,或者辉盛9克也行
电池:850(20C)-1000(15C)
螺旋桨:APC9045E----1038SF

网友:
直接买套机,懒得配了

楼主:
2212电机用1000KV的还是1200KV值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