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帮忙看看充电器电流问题

楼主(2007-09-23):
我用手机冲充电器 充手机的里离子电池 为什么电池充满了(而且继续充了一夜) 我用万用表量充电器的输出端 还有电流输出,而且和充电时的电流一样(量的时候电池没有拿下,还和充电器的输出端连着).     他们都说充满了 电流会下降到0   那是不是 手机充电器就不能做里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器呢?

网友:
你量的是电压吧

网友:
充那么久应该电流很小或为零才对,不是你测量成电压了,就是那个充电器实在是........有问题

楼主:
不会啊  把万用表打在直流电流档 量的啊   电压是4.2V   电流是0.22A

网友:
道理很简单,你的手机冲是个便宜货,很可能就是10元不到的垃圾万能冲。记住,一定要用单片机控制的手机冲,否则,不可能做到理想的电压控制。

网友:
说一下:

一般锂电充电器,当电流小于180MA时就会转灯了(流满了)!

楼主:
我有个菜问体  用万用表测电流 是串在电路中还是 并在电路中

网友:
是串···还要打到电流档···一般还要转换插孔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现在已经弄明白了  还有就是 万用表可以长时间串在电路中做为电流表来观察电流趋势用吗>会不会把表烧了 因为 说明书中说测电流的时间应小于15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菜问体  用万用表测电流 是串在电路中还是 并在电路中
这个问题菜得够可以的呵
如果用万用表的电流档并在电路中,将立即短路,很可能既烧万用表又烧充电器。

楼主:
LS的  并联的话就是相当于测量的电源的短路电流,  只要时间不长就不会烧的 呵呵   (实验证明) 但是电流大的话 会打火花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现在已经弄明白了  还有就是 万用表可以长时间串在电路中做为电流表来观察电流趋势用吗>会不会把表烧了 因为 说明书中说测电流的时间应小于15秒.
兄弟,你没用过万用表吧?小电流就是你串几天它也不会烧万用表的,除非你超量程使用,放心吧,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