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14飞机

楼主(2007-09-23):
我的F-14飞机

我的F-14飞机
用KT板做的飞机

网友:
果然是强悍~变异!控是天9么??

网友:
控一看就是9X,帮顶

网友A:
什么动力??

网友:
9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动力??

2212 KV2200    5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对了 但是没有奖品

网友C:
强!可变后掠翼!

几个问题:
1、这样下来,整个飞机有1100克左右了吧?
2、控制可变后掠翼的舵机几个?普通会拉齿吧?
3、2212  KV2200的配5*3,最大推力估计在550克吧?换成5*5 可以的
4、楼主要用30 A以上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可变后掠翼!

几个问题:
1、这样下来,整个飞机有1100克左右了吧?
2、控制可变后掠翼的舵机几个?普通会拉齿吧?
3、2212  KV2200的配5*3,最大推力估计在550克吧?换成5*5 可以的
...

1.    飞行重量大概700克
2.     1个舵机
3.     5*5 是5*43桨吗?

楼主:
在上几张图

变翼1

变翼2

变翼3

网友D:
美国手?你的升降舵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国手?你的升降舵反了吧?

没错升降舵反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太强了  主翼可变!

网友E:
都搞成这样了,干脆再加个襟、副翼

网友F:
一看LZ就是不把泡沫胶当胶用的,涂得可真多

网友:
确实厉害~~~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LZ就是不把泡沫胶当胶用的,涂得可真多

涂得多的原因是:
1  胶水的粘力太差
2 干的很慢
3  干后开列从复涂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搞成这样了,干脆再加个襟、副翼

这样一来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
变翼机,不知道会不会不稳,一定要成功,搞个天下第一

网友:
太牛了,佩服楼主,尤其KT板做机身曲面的功夫

网友:
真漂亮啊我说的是控

网友(2007-11-11):
是不是炸了

网友:
垂直尾翼错了,F14的垂直尾翼是直的,不是斜的,F18是斜的。

网友:
 很漂亮。期待涂装,祝试飞成功。

网友:
控制变翼的舵机恐怕会扫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