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窗中文大侠 5.0 程序核心无效

楼主(2007-09-23):
晴窗中文大侠 5.0 程序核心无效    我下栽的是最新的5.0 钻石版的  带补丁和字典的啊  装上还是
程序核心无效   我法运行程序

网友:
打晴窗的补丁。我帮你找下。

网友:
xp系统打完最新补丁就提示晴窗中文大侠 5.0 程序核心无效
下载晴窗中文大侠补丁补上就解决了

楼主:
晕``打了 也重起了电脑了 怎么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打了 也重起了电脑了 怎么还是不行啊``

我早就遇见这个问题了,原始WINXP不打补丁就可以用,有一段时间自动更新之后打这个补丁还行,过了一段时间WINXP自动更新之后又不行了。
估计是WINXP中自动更新后的某个程序与大侠有冲突。

楼主:
晕啊   软件开发商也不解决下这问题  每次系统更新了  就不能用了``

楼主:
切 软件缺陷  我现在鬼火不用了 直接用下金山快译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补丁的。

楼主:
补丁打了也不行啊  你打了行了? 你打的是什么补丁 分享下

网友:
将xp系统最新补丁删除(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将显示更新打勾)恢复到更新前的时间,就可以了。我记得只有一个补丁程序有冲突.

楼主:
要只到是哪个就好了 不然全部删除又麻烦

网友:
打开→控制面版→"添加/删除程序"→勾选最上面的(显示更新)→下拉到 ( Windows XP - 软件更新 )→再次下拉到Windows XP - 软件更新之中最下面最后的更新处→删除KB925902→重起系统

楼主:
已经删了 试下效果``

网友:
我试了一下,这样解决。

1、网上有两种补丁:一种是CH5-Update.2007-04-10.exe,只有一个文件,直接运行就打好了,但是,经我实验,这个不行,能打开大侠,但一加载G3.5就报核心模块出错。

要用另一种:见图。

2、上面这个补丁要受WindowsXP  的自动更新的KB925902干扰,也会报核心模块出错,解决办法是删除KB925902,删除方法见第14楼的(借用一下14楼的:开始→控制面版→"添加/删除程序"→勾选最上面的(显示更新)→下拉到 ( Windows XP - 软件更新 )→再次下拉到Windows XP - 软件更新之中最下面最后的更新处→删除KB925902→重起系统)。

3、删除重启之后,自动更新又会报找到了更新,又会安装更新。解决的办法是:关闭自动更新,或者选择:有可用更新时通知我,但不要自动下载和安装更新,要更新时,不选择KB925902。

网友:
 我不用了 怪麻烦的,直接脑袋翻译得了

楼主:
是啊 太麻烦了 `````  算了 不用了 这软件太麻烦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