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401+9288B数码舵机,追尾

楼主(2007-09-23):
WING450:
原来用着很好,锁尾很稳,但最近总是在油门变化时会发生追尾现象,原来以为是螺距过大,但怎么调都调不好,郁闷
控:9X2
陀螺:GY401
尾
舵机
:大红鹰9288B数码舵机
感 度:85%--70%都调过
陀螺DS开关:ON
陀螺延时:0
油门和螺距曲线都调过,仍不行!
现考虑因素:
1、横轴变形,O圈老化;(待更换)
2、直轴变形;(待更换)
3、尾变距不顺畅;(已经排除);
4、尾舵机老化(才用了不到10个起落 ,但愿不是此原因,待更换为9克辉胜 )
其它因素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看舵机有没间隙

楼主:
舵机没有间隙,这个事我倒是注意了,还检查了皮带也是正常的,NND ,怪了

网友B:
皮带松,貌似追尾,但比真追尾晃的速度慢,还有尾变距框量大、及转速太高这些我都碰到过。

网友C:
把锁尾关掉试一下。

网友D:
把尾舵机换一个试试!

网友E:
可能是尾桨螺距变化的时候转速突变造成的
今天发现我的WING有这个现象,转速变化过大了,在找原因

楼主:
大家快找吧,我换了一个尾舵机和横轴,故障依旧,后将尾舵机连杆向内一孔,将感度调到65%,情况稍好。继续查找原因中。。。。。。

网友F:
6EX+GL730+辉胜9克尾舵,追尾。什么参数都试过了,没用,为什么?难道要换数字尾舵?

网友G:
我是GY401+D591一样追尾,,不管怎么调都不行,后来换了S9253就好了,

网友H:
排除飞机的原因,机械方面的跟电子方面的(电池没电、电调供电跟不上)。用928BB的话,401的延时开到25%左右再试试呢。原配的9253速度比928BB快多了,所以延时开到0。用速度慢的舵机,不管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都要开延时(401的说明书上都有的!)。】
还有螺距油门曲线的设置,尾舵机的中立点等等很多原因的。9克级别的数码舵机不比大的数码舵机,要好好呵护她的(行程千万不能开太大,舵机堵转后齿轮容易坏,电机容易烧),就像大姑娘一样。不能猛X她的

网友H:
我自己用3810+RD620+401+928BB(老版的)。尾舵机的球头装单摇臂的中间的孔,行程100%小一点,正好两边不碰到头。因为用的老版的(速度0.14S/60度),延时开到75%。感度线接5通,才开45%(JR的最大150%),高了就追尾。
这样的设置飞3D都没有问题,尾巴锁的牢牢的。
现在新版的928BB的话,速度0.12S/60度。延时建议开到25%以上。

网友I:
我是GY401+s9257好正常

网友H:
楼主你把延时开到25%,感度调低点再试试。还有一定要注意尾舵机的行程,千万不能大。因为小的数字舵机不像大的数码舵机扭力大,堵转后电机或FET很容易烧的。
我们实际使用下来928BB性能是很不错的。

楼主:
好的,我再把9288B换回来試试 ,谢谢008

网友A:
狠有耐心 不错

网友J:
 401的原因排查没?

楼主:
401不好排查啊,因为没有401换了

网友H:
拿在手上就完全能试的出锁不锁尾了

网友:
换尾舵,包你不追尾。

楼主:
楼上的,把你的尾舵拿来我试试哈

网友:
只管来拿

网友:
我用过928舵机,感觉速度慢了一点。

网友H:
以前版本的928BB的速度试0.14S/60度。现在版本的都是0.12S/60度了。

网友:
垃圾舵机,我是其受害者

楼主:
 楼上的GG......

网友(2007-10-23):
我把感度降到36%才解决

网友:
大桨转速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版本的928BB的速度试0.14S/60度。现在版本的都是0.12S/60度了。

我也是928BB的受害者,害人不浅啊,用一个烧一个,都是三个起落内,花钱不要紧,太丢脸了(买了送人,害人炸机)

楼主:
楼上的朋友,有这么严重?

网友:
换舵机看看在说

网友:
延时一定要设到25%,我的和你一样配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