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斜盘向上推油门时上升还是下降?

楼主(2007-09-23):
如题,我用的是天地飞6c控为什么我的螺距调不出来呢?现在的情况是向上推油门斜盘下降,向下收油门斜盘上升,这样对么?

网友A:
不是
应该是向上推油门,十字盘上升

网友B:
1。2。6接口舵机反向就好了

网友C:
当然是上升啦

网友D:
要看是什么旋头的,60#的金属头,按华XX的说明组装的话就是LZ的情况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E:
22#E的跟楼上说的一样
22#E的跟楼上说的一样,油门向上推,十字盘下降,向下推,上升,不知道这个机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