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打转

楼主(2007-09-23):
请教各位老鸟,我的JJSJMV2飞过几次都很稳,只是有一次不小心上树了,还好换了副翼杆和大浆。
再次飞的时候尾巴老是打转,怀疑陀螺问题,由于手头没有GY400说明,没有动手。希望老鸟帮忙啊。

网友A:
接电后拿着机子用手摆动看尾舵有没有反应?

网友A:
一般炸机只要不是直接打到陀螺仪上面,陀螺仪是没那么容易震坏的。看有没有把接线拉松了或把调节开关拨乱了。

楼主:
版主,陀螺是有反映的,就是尾浆无浆距变化,象是很涩
而且打方向,尾浆有时候不能回中,是不是尾变距有问题?

网友A:
把尾舵机摇臂拆掉,用手拨动尾变距机构,看涩不涩?看会不会炸机把尾轴部分扎变形了。
如果拨动很顺滑,就可能是舵机有问题。

楼主:
谢谢BZ指点,明天看看再回复啊

网友B:
检查一下尾轴,可能弯了。

网友C:
呵呵,可能是连杆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连竿的两头球头套别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