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模式,猛推油,尾巴甩了半圈,瞬间对尾变对头,错舵,推着油撞到垃圾桶,然后在地上弹了两下

楼主:
尾管上弯20°
头罩柱失踪一个,侧板那个眼也碎了
还好陀螺仪已经反装了
冰大牌电池座都歪了,电池板裂开
这里最惨,146IP天线断成3截,心是凉凉的 早知道把原装脚架换了!
大齿惨状~
损失大浆,横轴,主轴,头罩支柱一根,上侧板,电池座,电池板,大齿,146IP的天线,天线管,原装脚架,脚架铝管,尾管,头罩本来就碎了这回更不成样子了
我的天线
|

网友(2007-09-23):
慰问,炸的狠到位

网友:
比较惨烈的了。。。。猛了点。

网友:
损失不小呀,要记住原因

网友:
大桨夹都飞出来了!真惨烈!

网友:
像我在田野里的稻田上飞就没事了,不会炸的这么惨,有庄稼接着呢

网友:
为什么会瞬间摆尾 9650+401,我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辉盛+401都没有甩尾,但是急加速的话就算611也会甩,所以现在的电调都有柔和油门响应,就算遥控器上突然全开油门,无刷也会柔和加速,不会导致甩尾。

网友:
很久没有这样炸过了

网友:
重新来过,在家里玩都很"刺激"的

网友:
主要是没收油。鉴定完毕

楼主:
没收油反而推油是因为想推起来
木浆换成波油门响应确实变慢了
然后在推油中惨炸

有点想改行玩车了

网友:
炸了就好了,技术就会提高了,不知道这样安慰你有没有用

网友:
炸多了就惯了。我都是这样练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收油反而推油是因为想推起来
木浆换成波油门响应确实变慢了
然后在推油中惨炸

有点想改行玩车了

不玩就把机机让给我啦

网友:
兄弟,机器越大,炸起来越惨,我的机器小,还真没炸成过这样

网友:
建议LZ玩固定翼吧,那个炸起来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电调?亚托原装电调应该是柔和油门响应的,就算猛推油也不会突然加速。
还有,你的陀螺没锁尾吧?
天线断了买条长度相同(长度一定要严格相同!)的电线接上就行了。

我的4#机大浆把缠在尾管上的天线剪断了1/3.一样能用,也没失控,

天线在对应发射机方向的垂直的面的投影的头尾直线距离才是有效长度。

网友:
 严重慰问

网友:
慰问一下,
建议你找块草比较深的地方练习,不要一个月你就可以航线乱飞了.
关于电池板损坏的问题,我在想办法改良侧板,应该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等快递中
差个大齿就修好了,上侧板裂了一个小口,以后不能上头罩了,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机大浆把缠在尾管上的天线剪断了1/3.一样能用,也没失控,

天线在对应发射机方向的垂直的面的投影的头尾直线距离才是有效长度。

是能用,不过接收的效率就降低了。
国产某牌遥控的天线也是不够长的,一样能用,当然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
炸得够狠,比我的空中解体的尸体还惨烈,严重慰问。。。

大桨静止的时候猛推油门。。。当然要打转了,转速没上来尾巴不起作用的,611也没用。。。。

网友:
基本很惨了

网友:
造孽 慰问下

网友:
多好的鸡鸡被糟蹋成这样  舵机没事哦

网友:
看的挺不落忍的

哎.........................但愿我在临炸前保持高度清醒

算了,还是但愿我不要炸

楼主:
没事,修好了还是那个样,这东西就是耐操哈

网友:
基本上该炸的都炸了

网友:
头罩固定柱掉一个,看来上侧板也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