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华科尔的晶体不能和ESKY LAMA 通用吗?

楼主(2007-09-23):
LAMA的晶体坏了(35.850MHz),正好手上有华科尔的晶体(35.040MHz),换上却无反映.
请问是不是不能通用?还是频率差的太远了?

网友:
华XX的是不通用的

网友A:
不要告诉我们你只换了一个接收晶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们你只换了一个接收晶体吧?

肯定是换一对的嘛,
你的意思是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
您好,发射晶体应不行,因为华科尔走的JR的路线,而E-SKY走的是FUTABA的路线,两家是不一样的,不能用,您可以用FUTABA的晶体代用OK

楼主: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