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出品的第一架SE V2被我炸啦

楼主(2007-09-23):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趁雨停的间隙把飞越出品的第一架SE V2飞上了天
爽了2块电池,这飞机还挺不错。
第3块电池上去,有点抖舵,但就抖了那么很轻微的几下,没在意,上天!!!!!!
刚打开3D模式,升到3M高度,突然失控,一个狗啃泥,炸到水泥地上了
报废一副飞越大浆,完全炸碎了 。主轴1根、横轴1根(不愧是4MM的横轴,弯曲程度居然不用对照物还看不出来 )
机头罩上和大地亲吻处留下了初吻的纪念:loveliness:

网友:
没事,当是检验飞越产品质量吧。

网友:
没事,飞越包退的,退了换新

天线多余部分还是你这么绑好

网友A:
为什么抖舵啊?原因找到了吗?我的亚托也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摔了好几次机了。。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呢

网友:
天线伸直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抖舵啊?原因找到了吗?我的亚托也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摔了好几次机了。。

我用的PPM的接收,另外天线的展开长度也不是很长
加上碳侧版容易干扰。
估计就是我的失控原因,所以回家就把接受换成PCM的了

网友:
用木桨飞3D?

网友:
 狠死抖舵,昨天在上次炸鸡地方OVER拉,在新机场飞了一个月都没出个事,见鬼.....

网友:
呵呵,抖舵不光是接收机的问题。我一直用PPM的接收机飞SE,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大家别忘了,450上用的电调的BEC绝大数是线型降压的,用的时间长了稳压的芯片就会老化,会出现供电跟不上。

网友:
新的电调,不管国产的还是亚托原配的,都能上4颗9285BB的数码舵机的(3颗斜盘,1颗尾舵。CORONA的老板亲自试验过的。不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亚托原配的电调吃不消,居然用4颗数码舵机飞了很多次 ,后来发现不锁尾了,以为是401坏了呢 ),用了没几次就会发现抖舵了。

网友:
小傷而己  換好零件 再上

网友:
炸机总是第一次疼,后面会越炸越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