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2.4G有用的吗?

楼主(2007-09-23):
哪位高手用过6EX2.4G,感觉好吗?想买一个.

网友:
2.4G的肯定好,但是价格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也有失控的现象?接收机天线为什么要90度夹角?

网友:
就是不能有障碍物啦。。

网友B:
我就在用那控,前几天才下手的,用这控飞过几次翼展约1M的小电固,接收很轻,薄薄的,两根天线也很短。飞行时没有出现抖舵与失控,感觉还行。下次飞远一点,飞高一点试试会不会失控,反正开了失控保护,失控了自动断电机电源,应该也不会飞丢。由于没有中文说明书,有些功能还不会用,还在研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那控,前几天才下手的,用这控飞过几次翼展约1M的小电固,接收很轻,薄薄的,两根天线也很短。飞行时没有出现抖舵与失控,感觉还行。下次飞远一点,飞高一点试试会不会失控,反正开了失控保护,失控了自 ...

下次测试时找个大一点的场地,飞丢了可就惨了,配个接收要不少米(此控一缺点就是接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