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舵机检测器问题求教

楼主(2007-09-23):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7754&extra=page%3D1&page=3
我按照那个黑色的图做的,可是电位器转动角度和
舵机
转动角度不一样(不象上面帖子里的理想)
并且舵机抖舵厉害 大家出个主意 看555的3脚接个什么电路 让舵机不抖舵
上3个图是别人做的

网友A:
把他贴出来看看

网友B:
这年头啥玩意都DIY

网友C:
我学电子的,把你的电路图贴来看看,我看不到图,我猜应是对5K的电位器线性控制的不好的原因

网友D:
用单片机做吧!方便又稳定!!

楼主:
请看第3个图
是按下面这个图做的
(原图太大,只好手绘 )

楼主:
想用这个电路做的机械手

网友E:
再加个ps2的手柄

楼主:
原帖由
jjj206
于 2007-10-9 00:35 发表
再加个ps2的手柄
呵呵 我是想用可变电阻做成控制部分的"关节",
即做一个和上述机械手同尺寸和形状的一个架子
我摆弄支架,那边的机械手就做出相同动作:loveliness:

网友F:
不要用音响的电位器,那是指数型的,要用线性的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啊 音响的是非线性的啊!!!

网友H:
这个电路只能输出一路脉冲,且555产生的PWM信号毛刺较多
控制多舵机的机械手应该使用串口/单片机控制的16路,或24路舵机控制器
器件不多,自己做较容易,脉冲精度也高很多
参见:
http://www.chuandong.com/cdbbs/2007-9/22/07922EFE14C3C37.html
淘宝上成品两、三百块
这里: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2-3a5071ddbf8b732260a65515266c986c.jhtml

网友C:
经过反复思考,还是一定要用线性电位器才好控制,
5楼,10楼,13楼的话很中肯,可以考虑采纳。

网友I:
不错 好东西 象个挖掘机一样的东西不过听解释 更象一个 手术用的机械手

网友J:
10楼的正解

网友K:
严重喜欢DIY,好东西需要自己动手才行。

网友L:
电路部分diy的才是高手。。。

网友M(2007-10-23):
用单片机把,好几个舵机一起控制,总不能每个都拧把:)
现在单片机也挺好用的,会c就能玩转

网友:
单片功能强大。可惜就是不懂。。唉…………

网友:
楼上:不要你懂,你把网上拷下来的HEX文件或ASM文件拿到会单片机的人那里(顺便买几片单片机芯片),他会给你搞定的,剩下的焊板子你该会了吧?

网友:
问提不在用不用单片机

电位器非线性造成角度不一致,电位器质量差或电源不稳定造成抖,电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单片机把,好几个舵机一起控制,总不能每个都拧把:)
现在单片机也挺好用的,会c就能玩转

电位器做到一个手套里面 ,戴在手上,这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