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gh Decision!!!

楼主(2007-09-24):
I think I need some suggestion from you guys. Here is my delimma:

First one is, if I put the scale fuselage on my 600np. I will need to do quite abit of trimming on the body, I will never get the chance to do any stunt with it, and the scale body will cover all the upgrades I've put on it. After that, I will probably fly the V2 most of the time.

Second scenario is, I will need to sell the V2 and get another 600CF. Then I can install the scale fuselage on the new electric 600CF. If I go with this route, I can only practice with the 600np or perhaps I can do some stunts with it. And only use the 600CF with the scale body for display.

So I got two questions, what would you guys do? And any idea on how much my V2 worth?

网友:
我还是觉得用v2来练习比较好,毕竟炸鸡成本低,你可以放开顾虑练习动作。

你可以用第一套计划。如果还想用np来飞3d,把象真壳临时拆掉即可。

如果实在很喜欢cf,也可以再买一架回来,但是要是我的话,我还是会保留v2的。

楼主:
Thanks! After thinking about it, you are right! I probably don't want to spend 2000-3000 RMB for those 6 cells batteries, unless you can help me make some 200 RMB for the 600CF.....

网友:
用大个的锂锰可以的,25*12=300元一组,爽飞航线没问题了

网友:
同意老冯的讲法,3D毕竟可玩性比较高,以后全是600的话,我觉的不管是飞行的场地,和你以后用大飞机飞3D的心理来说都会有所制约.

楼主:
BTW, which version of the 600 is better? Graphite fiber or aluminum? They seems to carry the same price tag.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After thinking about it, you are right! I probably don't want to spend 2000-3000 RMB for those 6 cells batteries, unless you can help me make some 200 RMB for the 600CF.....

怎么说呢。。。600n最好作练习机,一个是成本低些(炸机成本除外),二来练习时间比600ep要长不少。但是建议新动作先在450上练习,因为450对螺距(转速),控制动作的准确度的要求比600要高很多,所以如果450上练好了,再到600上巩固。
像真机壳装在无升级件的600ep上即可,毕竟我可不敢想象600连像真机壳一起炸得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BTW, which version of the 600 is better? Graphite fiber or aluminum? They seems to carry the same price tag.

http://www.align.com ...

这两个比起来那时g10要好了,但是还是建议用cf的。。。没必要在这上面省钱,摔了换一块的要就要1k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比起来那时g10要好了,但是还是建议用cf的。。。没必要在这上面省钱,摔了换一块的要就要1k多

我觉得没必要用 cf的啊,装在里面,看什么呢!

楼主:
Just finished installing all the parts like rear stabilizer, landing gears, exhaust stacks, and smoked windows on the fuselage. Anyone wants to volunteer to help take some better pictures?   My cellphone is just too crappy....

网友:
拍照的事情交给我了,下次飞行带来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朋友也在卡尔加里,他叫王志峰,不过我们都叫他王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