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无刷电调的理解。

楼主(2007-09-24):
 无刷电子调速器与有刷电子调速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无刷电子调速器将输入的直流电源,转变为三相交流电源,为无刷电动机提供电源。

如不正确请指出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是这么回事!

网友A:
理解错误!不是转变为三相电再给电机使用!
而是无刷电调实时切换给线圈的直流电,达到取代普通有刷电机的换向器的目的;
如果是转换为三相电再给电机供电,呵呵,就简单多了,大概无刷电调的价钱立马成了白菜!

网友:
三相脉冲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误!不是转变为三相电再给电机使用!
而是无刷电调实时切换给线圈的直流电,达到取代普通有刷电机的换向器的目的;
如果是转换为三相电再给电机供电,呵呵,就简单多了,大概无刷电调的价钱立马成了白菜!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准确点说是频率可变三相电、方波输出、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

楼上的理解只是一种解释,不是准确的定义。

网友:
连外星人都知道

网友B(2007-11-11):
引用 楼主:
 无刷电子调速器与有刷电子调速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无刷电子调速器将输入的直流电源,转变为三相交流电源,为无刷电动机提供电源。

如不正确请指出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无刷电机采用多级控制,把电机外转子看作是一个圆形的赛道,内转子线圈如同几个运动员在做接力赛,比如一个无刷电机有4个线圈<看作一个圆圈分成4份>,那么控制器就按线圈的排列顺续依次向线圈供电:1和3,2和4,1和3,2和4,1和3,2和4.......当向第1和第3线圈得到+6V的电压由于外转子的磁铁会被线圈产生的磁力排斥,外转子向前运动1\4圈,紧接着第2和第4个线圈接受控制器的电压,外转子再向前运动1\4圈,依次类推在1和3再次接受控制器的电压时,外转子刚好转了一圈!这时只需改变给这些线圈的供电间隔时间就能控制马达的转速.无刷电机的线圈越多,电机越长,性能越好,而不是电机越大越好的误区!还有有刷电机是依靠惯性来完成转动,惯性越大转的越快,这在做3D动作时就有了时间差<当你给它加速命令时它只会在1\3秒来完成加速反应或时间更长!>两者都由直流供电,并没转换为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误!不是转变为三相电再给电机使用!
而是无刷电调实时切换给线圈的直流电,达到取代普通有刷电机的换向器的目的;
如果是转换为三相电再给电机供电,呵呵,就简单多了,大概无刷电调的价钱立马成了白菜!
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无刷电机采用多级控制,把电机外转子看作是一个圆形的赛道,内转子线圈如同几个运动员在做接力赛,比如一个无刷电机有4个线圈<看作一个圆圈分成4份>,那么控制器就按线圈的排列顺续依次 ...

呵呵,解释得很形象,但是不准确。航模无刷电机原理上是三相交流电机,实际控制是一个闭环系统,调速不是靠控制换相时间来实现的,靠控制换相时间控制转速那是步进电机。航模无刷的调速和有刷的调速是一样的,都是pwm,脉宽调速,对电源斩波,调整供电的占空比,共给电机的能量降低,引起转速降低。

直流电经过控制器的转换,流经线圈的电流是周期正负变化的,当然是交流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解释得很形象,但是不准确。航模无刷电机原理上是三相交流电机,实际控制是一个闭环系统,调速不是靠控制换相时间来实现的,靠控制换相时间控制转速那是步进电机。航模无刷的调速和有刷的调速是一样的 ...

对这位同学的解释表示怀疑~~~

如果给一个线圈用pwm方式供电,那电压应该是从GND到Vcc之间变化,如果是交流电,则是从+Vcc到-Vcc之间变化,
而如果pwm的峰峰值是从+Vcc到-Vcc变化,那线圈就经历到从产生正磁场,到没有磁场,再到产生反磁场的变化,
这和无刷电机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吧?

我同意是三个线圈轮流进行PWM方式的供电和断电,但是对线上跑的是交流信号表示怀疑~

网友:
呵呵,出来一队高手。就是交、直流电机的区别

网友:
什么是直流?直流是不间断的电流,也就是电压可以有起伏,但是不能有极性交换
交流正好相反,正负极性交替变化的电流,称为交流,电压有0值
无刷电机的输入电流是持续的,极性是没有交换
但是输出电流的3根线之间,是有极性交换的,所以称为交流,不过这个交流和我们380v的工业用三相交流电存在区别,电调输出的频率不是固定的,是随着电机转速变化的,380v的工业三相电频率是固定的,50hz,中国的标准。
另外,电调还有一个pwm频率,这个频率是指电调最高每秒可以输出多少次pwm信号,也是最高可以支持多快的电机

网友(2008-02-12):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无错,是三相电,不过是方波脉冲而不是工业的正弦波,而且为了提高电机性能可能还有一定提前角。

网友:
是不是一个变频器啊??

网友:
晕哦!
楼主说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原理,这种电机是工业用的,精度和性能比较差;
无刷电调的原理是利用Hall元件来感知磁环的位置,用专门的IC来控制磁环线圈的电流变化方向,从而能比较精确地控制转速;
至于更高级的伺服电机,原理也差不多。只不过检测(利用Encoder)、控制机制,还有工艺,做得更专业和精细。比如18bit的伺服电机,精度能达到26W个脉冲/圈。换言之,电机转一圈,是通过26W次脉冲的控制。当然其力矩特性也相当好。

网友:
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D:
我是这样理解的:无刷电调相当于有刷马达的碳刷或电刷,把机械接触变成电子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样理解的:无刷电调相当于有刷马达的碳刷或电刷,把机械接触变成电子控制。

是三相变频调速

网友:
直流变交流.改频控转速.

网友:
“电调还有一个pwm频率,这个频率是指电调最高每秒可以输出多少次pwm信号,也是最高可以支持多快的电机”

这样说不对,具体我不解释了,电调能支持的最高转速是由于单片机的速度决定的,转速过高的时候单片机无法及时处理位置检测信号及输出驱动信号。

有刷和无刷的区别只有一点,只有一点,不要说的那么复杂,大家天天都在说有刷、无刷,答案就在嘴上。就是一个有,一个无,除这两个字的差别就是一样的。

无刷马达就是少一个换向器,换向器不在马达上了而是在电调里,实际上无刷电调的工作是分为比较独立的两部分的。一部分是位置检测,和有刷的电刷功能一样。一部分是调速,和有刷的调速器是一样的。

无刷没有了的电刷,所以线圈必须做在定子上,转动部分是永磁铁。根据检测到的转子的位置产生一个超前的磁场牵引着转子转动。
有刷则是机械换向器的位置决定了,转子的磁场滞后于定子的磁场。

不要说什么三相交流电,三相变频之类的话,有刷马达的线圈的通电方式和无刷是一样的。只不过转子在转动,你测不到而已。不是有很多把有刷改为无刷的例子吗,基本的内容就是去掉换向器部分,再把定子和转子反过来用。

网友:
楼上正确,
我们常用的无刷属   同步直流 电机
电调作用是换相(和改变电枢电压),转速是靠电枢电压控制的,变频是被动的,是换相。
变频器是用于异步电机的,是靠变频调速的
无刷电调比变频器简单多了,就一个位置检测(用反电动势)加pwm调压

网友:
多向行家请教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