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失去动力(36#,OK400,WK-WST-30A)

楼主(2007-09-24):
华科尔36#机,
电机
为OK400,电调为WK-WST-30A。
1. 正常飞行2分钟左右后,突然失去动力;将油门打到底,然后又可正常飞行,但之后又会出项失去动力的情况。(每次飞行都会发生)
2. 曾出现一次接电后电机马上转动的情况(未推油门状态下),不得不冒险断电;再接电,正常。
请教:1. OK400的电机是不是与WK-WST-30A电调不匹配?
2. 出现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突然失去动力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电机突然转动可能是遥控的电位器接触不好、或者重新映射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B:
华的电调有问题,换吧

网友C:
过热保护了吧

网友D:
是电调的问题!有可能也是电池!

网友E:
我是被华科尔整伤了心,我是绝对不得买华科儿的产品,我不骗你们,我有亲身经历,华科儿的产品绝对是垃圾。我是在成都的海盗船上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