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峰雷电R35-F力量不够,害我炸鸡无数次,我哭!

楼主(2007-09-24):
活动期间买WING450含冰峰雷电R35-F电机电调套机,航线飞行,应了广告上说的,感觉还不错,连续2个星期开始进行翻倒飞,打开3D开关,螺距-9,0,+9,13T上下快速拉动油门,现象是,上的很慢,下的很快,没有上下弹跳的感觉,强行翻了5次,次次惨炸结束,不甘心,周日把螺距改成-11,0,+11,继续翻,结果还是这惨炸,冒险换上西尔460FX(线圈有点煳了),比用冰峰雷电R35-F强很多很多。感觉冰峰雷电R35-F成了我技术进步的瓶颈,WING老大,你们怎么选了这款电机?

网友:
我用冰峰雷电R35-F电机3D450SE,爽的很呀,比430L强的很多,+10,-10的螺距 13T,飞机暴力程度我很满意呀,特别是做撞墙时更加明显!!

网友:
翻筋斗感觉和动力关系不大的.

我用垃圾的内转也可以翻.甚至不需要负螺距也可以翻出很好看的筋斗.但是建议楼主电机还是选折430L或者430XL吧.

网友A:
430L做定点翻,掉转速的,我就是感觉430L掉转速,才换的450R35-F的,不用负罗距你把飞机倒过来悬住,看能不能回去了! 筋斗有点速度一带杆就过来了,那个对动力没什么要求,楼主所说的上升慢,肯定是曲线和螺距的配合有问题,仔细看看,找找原因,我的飞机一动油门1秒,从悬停直接窜起6-7米的样子,我的曲线是: 正常模式:油门 0, 50,80,90,100.螺距 -3 ,1 , 5, 7.5 ,10, IDLE 油门 100,97,95,97,100 .螺距-10,-6, 0 , 6 ,10 你参考下,目前正常模式就是用来练练手,基本上都开3D了,所以正常模式的悬停油门给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L做定点翻,掉转速的,我就是感觉430L掉转速,才换的450R35-F的,不用负罗距你把飞机倒过来悬住,看能不能回去了! 筋斗有点速度一带杆就过来了,那个对动力没什么要求,楼主所说的上升慢,肯定是曲线和螺距的配合有问 ...

谢谢!我按照你的方法调试一下,但愿不是电机的问题 。请问,你是否也是在WING买的电机?请告诉一下电机齿轮是多少T的

网友:
我是在HIMODEL买的450R35-F,应该不是电机的事,这个电机扭力大,厂家建议用13T,14T都可以的,12T转速就不够了,我用的13T!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电机设计得再烂也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个别残次品除外

我用wing配的电机电调,13T感觉很爽,比俺的老款SE原配的430L强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