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
关于雷鸟大浆易脱落的全新认识
关于雷鸟大浆易脱落的全新认识
zhoupeng0728
zhoupeng0728
-6

网友(2007-09-24):
雷鸟玩家都知道,大浆易脱落,好多玩家用各种办法固定双环连杆,用来防止大浆脱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大浆易脱落恰恰防止了其他配件的损坏。我开始就用网上介绍的办法,用指甲油把几个凸头弄大了,这样大奖确实不脱落了,可是在猛烈炸鸡后,双环连杆崩开了,所以说大浆脱下来不是坏事,它可以把撞击的力量分散,避免其他部件损坏。以上是我的看法。

网友A:
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B:
主要是要有个度,不可以太松,也不可以太紧

网友C:
呵呵,啥也不能矫枉过正!

网友D:
雷鸟大浆易脱落的根本原因是设计制造不当,旋翼头——控制外盘——双球连杆尺寸不匹配造成的。而不是LZ所想象的理由。它造成了稳定翼上下摆动不畅,双环连杆易脱出且容易麻损报废,

网友E:
看到这种四通机就讨厌
机身脆弱,垃圾不耐摔,(雷鸟还好点)
大桨软棉棉.转速高点就嗡嗡响(失速)
个人发现LAMA大桨有一种特别硬,比较厚,不知道E004怎么没有这种
类型的桨,彻底看不起四通机

网友F:
早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