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问题,请弟兄们帮忙找原因。

楼主(2007-09-24):
15的机器,上次嘴啃泥清洗后忽然不好发动了,具体如下:
1、手拨启动,有时会噗哧两下,但不着车。猜想贫油,进气口注射一点燃料,不行。猜想富油,发动机倒过来空空,也不行。
2、看看火头,有时红。有时不红。换新火头,也不行。用的一节镍氢,过去也是这样,很容易着车的。
3、不过第二天拭了下,又着了,带的8x6的浆,高速还行。
4、发现输出轴机匣前端轴承位置有油往外滴,特明显的是,在往进气口注射燃料后,拨两圈,就往下滴了。难道是漏气造成缸压低?

头都大了 ,周日也没飞成。望大家多多帮忙指教!

网友:
4、发现输出轴机匣前端轴承位置有油往外滴,特明显的是,在往进气口注射燃料后,拨两圈,就往下滴了。是漏气

网友:
看看化油器前面有一个小孔是否堵着泥土呢。
把火头拧下来,转动曲轴看是否灵活,前轴承是否有杂音。

楼主:
小孔?哪里?我找找.曲轴试过,没事.前轴承没杂音,但有不圆滑的感觉.

楼主:
今天早上又试了以下,进气口加了约0.5毫升油,拨了两下就着了,还算稳定。斜了门了!

网友:
前轴承漏油应该是正常的,它要靠油润滑。

我的GWS也是这样的新的拿回来就漏油。

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不供油造成的。如果是漏气也应该可以发动的(漏气不严重的情况),你可以把发动机套上一个长的东西,旋转看是否有缸压。

若有缸压,检查火头(若正常继续下一步反之更换)检查油路。如都正常肯定能发动,除点火电池无电。

我是新手发表个人经历,不对请指出我学习。如正确请多丢两 炸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