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7-09-24):
模拟器里翻和倒飞旋停的很顺,飞机数据调试好后,按照练模拟器的手法翻,但翻的过程很慢,翻了6次,结果爽炸了6次,看来和模拟器有很多不同,电话请教了几个朋友,有的说是电机问题,有的说是螺距的问题,有的说是电池的问题,有的说是舵机行程小问题,把我给搞糊涂了。 我想还是操控技术上的问题。我的控FUTABA6EXP,飞机3D油门:100.95.90.95.100,螺距-9,0,+9,冰峰雷电450R35-F配13T齿轮。我多次反复看了帅呆王子的飞行视频, 继续学习:loveliness:, 就是手法看不见,现请高人指点! 最好能够详细一点,狂谈感受非常欢迎,既然是3D高人,必定有绝妙之处,谢谢!!

网友:
行程调大,速度会变快

网友A:
那是你翻的时候太着急,一下把PITCH变化到最大,导致转速下降过多,飞机无力炸机.
油门控制要柔和,翻过去后不要急着把油门(PITCH) 一打到底,让油门适当回中位补转速,等转速提高些,就很容易翻回去了.多练习油门的操控.

楼主:
翻的技术好深奥呀!继续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翻的时候太着急,一下把PITCH变化到最大,导致转速下降过多,飞机无力炸机.
油门控制要柔和,翻过去后不要急着把油门(PITCH) 一打到底,让油门适当回中位补转速,等转速提高些,就很容易翻回去了.多练习油门的操 ...

这个真是高人
现在的动力,+-9度能让飞机转速下降过多,飞机无力炸机吗?
楼主的症状应该是斜盘行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高人
现在的动力,+-9度能让飞机转速下降过多,飞机无力炸机吗?
楼主的症状应该是斜盘行程不足

我赞同iceman 的意见。我一样的装备,以前就是iceman 所说的那种现象,油门变化过快,导致掉转。

现在油门操控改变,比以前要柔和些,翻起来半径稍微大了点,但是翻的很柔很顺。

等熟悉正负螺距变化后再加强练习,缩小翻转半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倾斜盘行程过小的原因,我练倒飞悬停为了省电,油门才用100,60,100,翻起来也很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