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摔机后变形的中联

楼主(2007-09-24):
在练习飞行时会经常地摔机,主轴、横轴等零件的变形、损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换上新的主轴、横轴等零件,再次去飞时会发觉飞机不太好操控了,再仔细一点还会发现垂直尾翼在左、右的震动,在悬停模式时还不太明显,当切换成IDL模式后垂尾的震动更大,整个机身也开始震动,有时感觉飞机马上就要在空中震散架了。
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建议检查一下你的飞机中联是否被摔得有些变形了。
检测中联是否变形,先用一个全新的主轴插入中联并上紧那个螺丝,一定要把上边的刹车盘卸掉,用一把好的手Q钻(钻卡头是得要带精度等级的),加住主轴的另一端(稍微用力即可),然后把中联对着自己,点动式的开钻,如果中心的螺丝孔转起来有摆动,那就是中联摔变形了。
根据观察到的变形弯曲方向,在平台上(或台钳的后平面)敲击调校,在锤子与中联之间要用铜棒(或胶木棒)作为过渡。只要用心再加上钳工的手艺,用不了几个回合就OK啦。

网友A:
炸过的中联顶端一般都没办法转成一个点了..
这个电钻要有快慢调速的才好观察...如真的行的话,真是广大贫下中农的福音...大家都不用勉强的去飞"拖拉机"了...

网友B:
我也修好过中联 后来炸断了就没有办法修了

网友C:
GL家属材质较软,炸了几次就变形了,我也是这样校正的,的确管用

网友D:
学习了
呵呵,又学了一招,谢谢老王,顺便说一下,老王的电池很好用,呵呵:loveliness:

网友A:
最好谁谁来个图文教育
俺们们没有达到每炸必换的条件...(当然最希望山寨们提供10块一只的例外)
所谓俺们只好飞"拖拉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