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求精-锁尾'钢棒'是这样练成的!

楼主(2007-09-24):
我想我这次应该彻底的和锁尾不良的困扰拜拜了!

第一部,把尾巴旋翼组中联往外移动一点,让尾攻角在极限状态下更大,锁定的更狠!
其实WING的尾轴就是比亚托的长一点,我想应该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才会这么弄的.

飞了2月的炭纤维拨叉还是磨损,没法,狠招上,找个手术刀的边缘窄片,钳子掰断合适长度.这个硬度够了.502+棉线捆扎.

下面的拨叉也是磨损了,相当隐秘的磨损,难怪老是找不出虚位是那里产生的,后果是当然也换啦

谈谈飞行效果啊.那是相当的不错,侧翻过来尾巴极少跑位偏差.后果是有点不适应,因为我的左手根本不需要纠正.飞侧翻时候只好暂时让它失业了

网友:
 以前我也这样做过呢,让尾轴长一点,攻角大了

网友:
 手术刀好贵的哦?

网友A:
帅呆,看着蛮悬哦,还是搞个完整的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呆,看着蛮悬哦,还是搞个完整的用吧

是呢,我也不赞成这样做

网友:
有条件换个塑料的

网友:
此帖必火!

网友:
请问LZ你的双推是用的固朗的吗?在450SE的基础上要买拨叉和滑块就可以吗?

网友:
我也这样做过,让尾轴长一点,最大攻角变大

楼主:
是的,我的是老款的,不改造是没法爽飞。一定要改。
如果是以前的铝拨叉磨一个小坑,在变距的时候就不顺滑了

网友:
补了好多地方!

网友B:
把尾巴旋翼组中联往外移动一点.....帅呆,,这个办法是下下策..不得以而为之,,这样虽说可以提高锁尾能力.但切会影响大浆转速,在极限状态一样锁不住,还是想哈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尾巴旋翼组中联往外移动一点.....帅呆,,这个办法是下下策..不得以而为之,,这样虽说可以提高锁尾能力.但切会影响大浆转速,在极限状态一样锁不住,还是想哈其他办法

网友:
我现在还明白了一个道理,锁尾效果的好坏与转速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以前我练倒飞,为了省电把油门调成了100-60-100,从正飞翻或者滚到倒飞,尾巴还算锁得住,但是要做一个完整的筋斗或横滚就锁不住了,总以为是皮带滑,调紧了也无济于事,现在把油门调成100-90-100怎么翻怎么滚尾巴都是钢钢的(除非是在连续翻滚中转速掉得太厉害才锁不住),其实回过头来想想,道理也很简单,转速太低,尾桨产生不了足够的推力,肯定就锁不住尾了,所以说帅呆你用增大尾桨螺距的办法只是一方面,还得考虑到动力的问题

网友C:
我对比过的,在同样长尾轴的情况下,GL的这种新款尾推,右舵的最大螺距还不如老款的大,我个人认为尾推的虚位对锁尾效果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是二架飞机一个用老款尾推+9650,一个用新款尾推+9257,老款的虚位已经很大了,但是二架飞机自从提高转速以后锁尾效果都很好,差不太多

网友D:
一点虚位不要紧
但是那个拨叉在经常工作的位置被拨杆磨损成一个凹坑
然后你变距的时候铜套就是跳跃式的滑动
打舵也是,开始转的很慢。。突然就快起来。 3D中尾巴更是跑位得厉害

网友C:
我的GL新款尾推上也有个小坑了,打算等磨得不行了,再换成老款的算了,还是老款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