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ESK016换6EXHP控调节问题!

楼主(2007-09-24):
昨天刚换了无刷跟6EXHP控 今天装控 调了5小时才能勉强对应通道! 结果推起油门一转 问题出现了:
油门是对的推起来转速就快 但旋距却是往下降的!也就是说油门跟旋距是相反的!
通道反向只有一个一个通道的 油门跟旋距是在一个通道!
实在不知道怎么调了!求救啊~

楼主:
我自己怀疑是
可能是反向开关的问题 可我开了所有的开关 再开起油门还是没反映!

楼主:
又有朋友说是十字盘混合控制选项可以调反过来!
可我看了说明书没这个选项啊!!谁知道的告诉下啊!

网友A:
调螺距反向就可以了,要不就设定舵机反向。

网友B:
把SWSH里的CHP的值设为负值

楼主:
谢谢! 是不是要把方向控制的3个舵机都弄成负的!
谢谢! 是不是要把方向控制的3个舵机都弄成负的!

网友B:
拜托看下说明书好不...................
我又没说把另外2个项也调负

楼主:
就把旋距那一个选项弄成负的就可以了对吧??
先谢谢了!等下去试 还有个问题就是~怎么在控上面调旋距~不去曲线~

网友C:
同時按MODE和SELECT,之後螢幕會閃,再按MODE螢幕菜單會一直換直到看到SWSH,下一步按SELECT兩次會看到CHP,如果CHP值是負的就從右手邊的上下鍵改成正的,也就是如果是-80就改成+80,CHP是螺距總行程及運動方向控制功能,因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我也是久病成良醫,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