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机平衡飞行,模型能做到吗??

楼主(2007-09-24):
电视看到很多真机两机平衡飞行,
但模型能不能做到???

这种飞行须要的技术成份高吗???

网友:
当然可以做到啦~

问题在于,操作的人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
要是两个搞手我想应该可以,我是不行。

网友A:
把两架机翅膀接起来飞可以吗??

网友:
都不可以

楼主:
看来所须的技术成份比真机还要多

网友:
真机的稳定性和抗风性都比模型高很多.

网友B:
玩这种花式是真机的强项,毕竟人在飞机上,空间感比较容易感觉到!

网友:
编队飞行?太难了,我们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这种花式是真机的强项,毕竟人在飞机上,空间感比较容易感觉到!

没错,编队飞行,真机比模型简单多了。

网友:
结果只有一个,切!!!

网友:
距离这么远,谁能把握飞机的准确距离和角度?

网友:
等待高手

楼主:
难道真的要把两飞机扎在一起才能实现
要是换成两飞翼或漂漂机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架机翅膀接起来飞可以吗??

这个可以,已经有真机实践过了
德国的Me321本来是架滑翔机,后来用两架He111h6的机翼接在一起,并在连接处又增加了一台发动机,形成连体机型He111Z

后来因其制造成本高,改为在巨型滑翔机Me321上装6台发动机,使其成为一架运输机。

网友:
有谁来顺德跟我一起试试.

你在前面飞, 我在后面跟着你飞.

网友C:
装GPS定位系统指定同一航线可以实现 本人所在公司就有这系统,LZ如果真想实现Q我

网友D:
人和人的视觉是有差距的,在加上摇控技能不同,想做到同步飞行,太不容易了.

网友E:
直机可以!3D机估计高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