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塞斯纳原装370有刷..可以用7.4V的里电池吗?

楼主(2007-09-24):
不知道用7.4V   15C的理电池..可以飞起来吗? 会拉力不够吗?

网友:
可以的,就是耗电量大点~~

网友:
用10.8或11.1伏的可能会好一些,7.4伏的恐怕动力不够

网友A:
起飞重量是多少?

370有刷配1080全油门有差不多350克拉力~~一般模型飞机推重比超过65%,已经可以很顺利的飞行了,11。1v和7。4v的区别也就是重量和飞行感觉而已,7。4v柔和,11。1v有点暴~动力选择是个综合问题,单纯的看什么电池或者多大拉力,那是飞3D那种刀走偏锋的机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0有刷配1080全油门有差不多350克拉力~~一般模型飞机推重比超过65%,已经可以很顺利的飞行了,11。1v和7。4v的区别也就是重量和飞行感觉而已,7。4v柔和,11。1v有点暴~动力选择是个综合问题,单纯的看什么电池 ...

网友:
用11.1V的电机能受得了嘛!

网友:
可以,注意调整重心,7.4v能延长电机寿命

网友:
用傻猫的S280BB,详细情况:
电机重55克,减速器重量忘了。
7.4V1900mah li-po电池 5:1减速器 GWS 13x6.5螺旋桨实际测量拉力为470g 此时电流仅有8A,更换为12x6的桨后拉力为420g,电流降到7A。4.75:1/10x7APC转速有4200,电流7.5A。
三串锂电我没有测定数据,估计用1047有差不多500克吧,我用9050都有四百多克了。
用这个减速器可以选择3.8的减速比以适应常用的9~10寸桨。

直驱4.5×3的桨,曾经粗测的数据是230克,用9.6V650mah电池。

此电机在电流控制在9A以下的情况下,可上三串以取得最大功率,寿命不是问题。

网友:
S280BB和普通370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