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出现双桨,总是调不好,请教

楼主(2007-09-24):
低速不会,大概在此1/3油门处就出现双桨,调来调去总是调不好,换过几对大桨都会,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用螺距尺狠好调的啊,要不是摔坏了,细心检查叭

网友B:
建议检查跷跷板与T头连接的地方.里面安装的垫片.两侧应该是各有 一个厚一点的垫片.但是工人在安装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厚的一侧的薄的这样跷跷板与T头之间有较大的虚位.我的WING曾经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前几天论坛上不了没有发贴.在急救包找了个跟厚的一样的垫片装上,飞机稳定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