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和SJM日字框的问题

楼主(2007-09-24):
借助机机上的什么地方来观察日字框是否安装水平呢?

网友A:
倾斜盘水平时,副翼和倾斜盘是平行的,日子框与副翼也是平行的。

网友B:
我的JJ没有日框,不过加了一对铜锤,比SJM原配的大1.5倍左右,应该也很稳吧,再不行就再加上SJM原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