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试过亚拓的球头变得很紧?

楼主(2007-09-24):
大家有没有试过亚拓的球头变得很紧?我用抛光剂把球头抛成镜面的程度了,套进去还是很紧。

网友A:
当然是去买球头刀啦,谁去磨球头啊

网友B:
用用就松了

网友C:
我的感觉松松垮垮的!

网友D:
买球头刀?直接买几个球头算了。

楼主:
原来是松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往旋头里加了油的影响,现在越用越紧。

网友E:
我的解决办法是:直接换新的球头扣

楼主:
今天把所有球头认真地又抛了一次光,能把自己照出来了,但是球头扣还是紧
明天就去换全机球头扣

网友F:
球头扣只要不是太松,一般不需要更换.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沿着球头螺丝的方向摇动球头扣,如果行程超过0.5毫米,那就应该更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球头扣紧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就是扣上以后平衡翼是完全动不了的。

网友H:
 换球头扣吧
我的也用用变紧了,卸球头累还不如拆螺丝省力了

楼主:
最后用电钻和棉花棒耗了一支抛光剂把球头扣又抛了一次,基本松了~~~

网友I:
磨薄点,估计能好点

网友J:
新款的球头扣配合很好,扣压时很紧,扣上后运行顺滑。

楼主:
回复 网友K:
新款的和旧款的外观上有什么差别?
你在哪买的?

网友L:
新款的2面都有字母

网友M:
间隙有0.5,几下就掉出来了,基本用手晃动感觉有间隙就要换,最好不晃动那个不会哐啷的带一点点磨擦最好

网友L:
经验,调节螺距长连杆2端的2对共4个球头套是重点检查对象,
我累计飞出来4次了。要一松就换,决不手软!

楼主:
我的紧得连变矩都变不了………………

网友M:
脏了吧,洗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脏了吧,洗了看看

已经不是洗的问题了,我连球头和球头扣都抛光了还不行。

网友L:
其实亚托的球头套合钢球头配合很好的,精度不错,用了好几包球头套了,没发现过太紧或者太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亚托的球头套合钢球头配合很好的,精度不错,用了好几包球头套了,没发现过太紧或者太松的

所以我是怀疑球头扣的工程塑料和某些东西(很可能是DW40)发生反应而胀大了。
以前也有试过某些橡胶与某些油接触后会发胀。

网友:
可能这就是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