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能用4S飞吗?

楼主(2007-09-24):
请问450能用4S飞吗?我想用4节18650飞不知道行不行?有试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可以,我正在飞

网友:
14.8V呀!!!没试过,不敢试!

楼主:
朋友有QQ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正在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有QQ吗?

64702519: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702519:loveliness:

吴凡用咩电机啊?

网友:
目前我又改回来用450TH啦。

网友B:
应该是看电调,电机不是全油门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满油也是电机的最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看电调,电机不是全油门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满油也是电机的最大电压.

35X可以用14.8.

网友:
35X最好外加一个UBEC
因为飞3S都比较热了。
可能加上去比较好点。
另外楼主要看看4S的重量,最好控制在230g以内。

网友:
18650重量是42g一节,4S是168g.

用两只7806自己做个UBEC...成本10元有找.

网友A:
18650是多少毫安的呢?多少C放电?

网友:
容量是1400~1500MAH(记不清了).  持续放电10A.

网友:
这样的话用18650飞一般的3D可能还是不错的。价格便宜啊。

网友:
航线5最多分钟
3D就,,,

网友:
是用4S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450能用4S飞吗?我想用4节18650飞不知道行不行?有试过的朋友说一下

可以的,在XL的时代我就用过,不过也就一般了:loveliness:

网友:
嗯,因为14.8V 飞的话,
根据P= UI,P定值,U大,I就小。
所以我觉得用4S的话勉强可以飞柔和的3D
比如说倒飞悬停航线等。

3S就飞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在XL的时代我就用过,不过也就一般了:loveliness:

要看用什么电池组4S了。而且电池的重量也很重要的。
太重的话4S是比不上高C数的3S的。

楼主:
我怕电压太大了,转速会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电压太大了,转速会不会太高??

电机KV值要在3000-3300之间最好,
然后配上11T ,油门在70%左右。
转速在3000-3300之间。
我用的是4s 15C 电测出来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在XL的时代我就用过,不过也就一般了:loveliness:

4S看要怎么配电机了,只试过15C4S2200MAN理电,电机用2217和黑鹰500电机,2217飞碎了(以前摔过机,电机有点振动,所以磁钢扫坏了),黑鹰500原配电机飞坏过一条皮带,动力还是相当暴的,
所以如果4S配KV在2500左右+12-13T铜齿,的500及电机动力还是相当暴的.......

楼主:
我想用4节18650锰锂电飞450。电机和电调是用原装阿拓的430L+11T和35X。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今日用了4S电试飞了 很暴力啊。用了11T转速就是有点高 准备收个KV值低一点的电机试一下

网友:
4S可以飞```但是没什么意思```3S足够暴力了````4S动力是大```但是重量更大``所以反而没3S效果好``

网友:
应该要4S 1700 KV 2800 11t

网友D:
3300KV 电机11T齿,用加拿大18650E 4S飞得很爽。感觉比15C的3S锂聚还暴力。
航线可以超过11分钟。
3D没问题的。

楼主:
你也用4S飞的吗?可以加我谈一下电池的问题吗? QQ394665692
引用 网友D:
3300KV 电机11T齿,用加拿大18650E 4S飞得很爽。感觉比15C的3S锂聚还暴力。
航线可以超过11分钟。
3D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是多少毫安的呢?多少C放电?

我所知道的市面上的18650的锂离子电池可以做到2000~2200maH,  C数为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