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呀受不了

楼主(2007-09-24):
"辉胜9克"害的我大炸2次 第一次飞行中突然向左翻炸了 今天飞的时候又偶尔向前翻还是 大浆把我的太合金尾翼打成了J字型自然尾管也难幸免,听前辈们反映65MG好像还没有损坏的报告哦 这下坚决要上65MG 已经跟飞越定了3个 刚好现在特价180.大家还犹豫什么快上啊, 省的换齿轮的麻烦又不知那天向右翻

网友:
确实便宜了很多,我以前跟飞越买的时候是235元

网友:
呵呵,180了,便宜了太多了!

网友A:
65MG的齿轮75元一组,到时候一定让你出更多的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MG的齿轮75元一组,到时候一定让你出更多的血

我还是喜欢听更多的负面消息

还是炸多的人说话更有权威 如何平衡耐炸和价钱.

网友:
其实我认为ESKY8g 更适合做十字盘舵机!

它的间隙较灰的大,能狠好的缓冲,而灰几乎没有间隙,适合做最便宜的尾舵!

网友:
我的到现在还没上过天,看来要换好一点的陀机了。烧钱开始了~~~

网友B:
塑料齿炸机90%会扫齿,比较正常的。450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维修舵机非常的不方便。

网友:
一直用挥胜,没觉得那么脆弱呀,买一个MG够我摔7个挥胜了,还是不烧那个包了,钱多的弟兄上吧^_^

楼主:
是啊我就是换齿轮换怕了,因为舵机的原因炸了好几次

引用 网友B:
塑料齿炸机90%会扫齿,比较正常的。450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维修舵机非常的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辉胜9克"害的我大炸2次 第一次飞行中突然向左翻炸了 今天飞的时候又偶尔向前翻还是 大浆把我的太合金尾翼打成了J字型自然尾管也难幸免,听前辈们反映65MG好像还没有损坏的报告哦:e ...

??請問LZ 是用哪款控與接收機?

會不會是接收出了問題??
我這裡幾位飛友之前也是常常跳舵而炸機
後來發現是接收機問題....
之後全部換了FUTUBA 6通.原廠PCM1024接收
至今都無失控過喔...
飛友也 全部都用輝盛9克那款透明藍殼舵機都沒發生過跳舵這種問題
反而是未煥FUTUBA 接收機之前....
因為天地飛的接收機不穩而產生的跳舵倒是常常發生
所以大家都升級換控換接收了.....
因操作不当而炸機者...舵機一率全面檢查有無掃齒
還未發生過您說的情況耶
本人另一台  華科爾#4号機也都換成輝盛9克舵機...也都沒發生事情過

所以你該查的方向應該是接收機是否震動時會導致跳舵...我這裡發生很多次這種情形
請參靠看看喔

楼主:
谢谢 我的是PCM接收机应该不是跳舵

网友:
都这么便宜了,还是不要在考虑了,我用一年多了,大小不知炸过多少次,从未坏过,65MG不单是耐用,还有他的性能,不知节约了多少的修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