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样的配置飞450可以么?

楼主(2007-09-24):
亚括450SE+65MG*3+GY401+S9650+FF6EXHP(设备的范围在6000元左右,6000元以下最好,当然性价比高价格又实惠的跟好)先谢谢各位了
需要提前准备什么益损配件也请指点一二
*再次修改*
我只是说说必备的大件,小的我也没算那....
等会去找找算下...回来再改
亚括450SE=2500元+65MG*3=700+GY401=900+S9650=500+FF6EXHP=880
电池1X放电2000MAH左右*3=600+平衡充=400(暂时先定这么多,向上浮动200元吧)+拔齿器=100+新款进口内六角螺丝刀套装含: 1.5mm、 2.0mm、 2.5mm、 3.0mm 各一把=100+(听说1.5的内六角是要2把的)1.5内六角=30+安大 球头钳=100+螺距规=50+各种益损件500(一起7000块多点 )
(还少什么?补充下喽?最好能幅上平均价格 )
实在不行...各位说说配置?我好参考下嘛

网友:
机器配置很高,控缓存FF9就配套了。

网友:
加上几块好的电池,常用的配件,外场箱,充电器等可能就超6000了!

楼主:
FF9高贵的...要是有FF9的钱我就买JR9X2了...(我是想在有相同性能的同时能尽量降低成本...给你意见吧?)

楼主:
外场箱用亚括自带的不行?家里楼下就能飞,呵呵,电池先用1X放电的2000MAH的行么?充电器.......要用什么样子的那?便宜点的..

楼主:
能帮我算下所有东西加起来要多少钱么?我现在是零起步

楼主:
求助啊....

帮下忙嘛...以后大家就可以一起飞了嘛

楼主:
自己用着好,便宜的东西也说下嘛...推销都没问题

楼主:
对了。..还有在那家店买东西比较便宜,实在,不克扣赠品的啊?回来我一起都在他那买了(要求讲诚信的)

楼主:
哎...不早了,难道都睡觉了?

我也睡了,希望明天能有好心人帮助,期待:loveliness:

楼主:
 最后顶一下,求助

网友:
米人的配置

楼主:
那...便宜又好用的飞450的配置那位能给个单子?睡不想少花钱多做事啊

网友:
还差N块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
你玩飞机想只花6000,你先玩个一千的玩具鸡包管这点钱都花得掉。

网友A:
Personally, I would go for S9257 instead of S9250. In addition, it will be cheaper for you to go with FF9 now than later.

As far as spares, you will need the followings:

1. Main Gear               x 2     20 RMB
2. Main Blades           x 1     70 RMB
3. Tail Boom               x 2     45 RMB
4. Main Shaft               x 3     50 RMB
5. Feathering Shaft    x 2     40 RMB
6. Belt                           x 1     45 RMB
7. Tail Blades             x 1      40 RMB
6. 16C Battery             x 3     600 RMB

If you are on your own, you will also need the following tools at minimum:

1. Balanced Lipo Charger   480 RMB
2. Hex driver set                     120 RMB
3. Pitch Gauage                       80 RMB
4. Needle nose plier               40 RMB
5. Blades Balancer                  30 RMB
6. Loctite                                    25 RMB

And If you have money to spare, you might want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s:

1, Controller neck strap    70 RMB
2. Ball Link plier                 80 RMB
3. Aluminum field box       200 RMB

BTW, all prices are estimate, you can probably find it for less.

uery is right, 6000 budget is kinda tight, my first setup cost me around 10,000. In two months, I've spent around 34,000 already.

网友:
Oh, forgot one thing, you must get a decent flight simulator...

网友B:
尾舵机换成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换成9257~~~~~~~~

又一个被9257毒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场箱用亚括自带的不行?家里楼下就能飞,呵呵,电池先用1X放电的2000MAH的行么?充电器.......要用什么样子的那?便宜点的..

亚拓的外场箱子只能作工具箱,放些备件和工具还可以,放个飞机和控一定没戏----也就够尾管和大桨的长度;
买机器6000没问题,但加上充电器、电池(5块)、工具、备件应该包不住;

网友:
常用工具:球头钳、螺距规、内六角螺丝刀、螺丝胶
配件:325木桨若干(之所以选择325的就是因为稳)、横轴、主轴、尾管若干
最后训练架要配

9X的就不必了,6x已经够用了;

网友:
6x不行,少了太多的菜单

网友:
6000怕是打不住了

继续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括450SE+65MG*3+GY401+S9650+FF6HP(设备的范围在6000元左右,6000元以下最好,当然性价比高价格又实惠的跟好)先谢谢各位了
需要提前准备什么益损配件也请指点一二

配置没有问题,耗件主要有:大奖,大瓷盘,尾管,主轴/横轴。

大奖初学者建议选原厂的碳朔奖,结实抗炸,价格也不贵,才45。比木浆结实多了(这里有连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6037

新手飞行,电磁有4块就可以了,同时充电器也要买(推荐美嘎的)

初学的时候记得买两根碳纤棒(就是钓鱼竿的第3节)绑在飞机脚架上面(绑成x形),这个练习架会为你减少很多的损失。

另外,模拟器一定要多飞,勤练,不然就很容易炸机。建议买个凤凰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351&extra=page%3D3

祝愿楼主早日翱翔天空

网友:
FF6 新手飞还可以,如果飞到3D阶段,这个控就很勉强了,还是直接FF9或者9X2吧!避免重复投资

网友C:
FF6的功能有用性,还不如6EXH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6的功能有用性,还不如6EXHP呢!

我说的就是6EXHP,哪个不就是F6通道的么?现在没见过F6通道的其他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sonally, I would go for S9257 instead of S9250. In addition, it will be cheaper for you to go with FF9 now than later.

As far as spares, you will need the followings:

1. Main Gear      ...

大大...我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6EXHP,哪个不就是F6通道的么?现在没见过F6通道的其他型号

Hitech 6x, 新手飞航线足够了, 3D不知道缺什么? 只是感觉油门曲线少了些----5点;

楼主:
呵呵,等我能飞3D估计钱早够买个9X2了

网友:
LZ,我现在飞450SE,E-SKY 8g舵机3个,尾舵hs56,陀螺gy240,电机用西尔460FX,电调好盈30A,控也是T6EXHP,我用这个配置翻筋斗,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的配置是绝对没问题的,除了控都是主流配置。
模型也要量力而行,预算够得话当然是直接上9X2,我也想换这个控,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就攒钱买这个控的话,恐怕现在全套东西还没配起来,更谈不上翻跟斗了

楼主:
又有新内容...请阅,嘿嘿

楼主:
恩....我也想过用9G舵机,还有换2000以下的飞机,就是怕性能太 有能飞悬停,飞航线的新手配置也行.反正新手是要摔的,推荐下?

网友:
2000以下飞悬停,航线的飞机太多了,所有的都行,LAMA,雷鸟,37#,黑鹰400v2,SJM,688,菲耐克斯,固朗,飞越的450
要说最耐摔的当然是LAMA,雷鸟这种4通入门机,转速低,塑料桨
性价比高的当然是黑鹰400v2,配件便宜,但是相对难调一些
其他机机没用过,不过我觉得450级的其他几架飞机肯定不会比黑鹰400差

楼主:
雷鸟已经在手糟蹋了

楼主:
再次睡去,醒来希望能有跟多高手参谋

午睡

网友:
我的推荐配置!!
450se=2350        401+9527套装=1250       65mg*3=540     6exhp=850     2200mah15c电池*3=540    平衡充=400
这些配置一共有5930
还有工具配件什么的,要不了1000了,没必要买那么多配件,还有,可以用副厂的配件,精度和价格都不错,没必要什么都用原厂卑贱,小心飞,没事的。
如果还嫌总数多了可以把飞机换成飞越的整机+动力,只要1300,省了很多,性能也不错。

网友:
先用6通控,水平高了再换。新手的话,用9通也是一样

网友:
怎么样,楼主,我的配置和你的配置没什么变化,但价格少了很多吧,呵呵,就是要一点一点的省,才有这样的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