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刷锅

楼主(2007-09-24):
LAMA4前些天摔机折断大桨无数,今天到货后换桨再试却出现刷锅和双桨的现象,仔细观察发现主轴上半部分抖动比较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摔机造成内主轴弯曲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换主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MA4前些天摔机折断大桨无数,今天到货后换桨再试却出现刷锅和双桨的现象,仔细观察发现主轴上半部分抖动比较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摔机造成内主轴弯曲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换主轴了

先调双桨,双桨也会造成主轴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双桨,双桨也会造成主轴抖动。

恩 有道理 因为还无法确定是否主轴弯曲

网友B:
很简单 把所有的 桨都拿下来 然后 把平衡杆也拿下来 加电 从最低逐渐到最大 看看主轴有没有弯曲(就是从上边看下去 在转动过程中 主轴的直径是不是变粗了)

然后把 休整好的 平衡杆调好动平衡 加电 继续看主轴 然后从侧面看平衡球有无双桨

然后加 一层桨调节 看主轴 看双桨  后取下

换另外一半桨 再看主轴 看双桨

然后安上原来拿掉的那半 看双桨

基本就可以了!!有点麻烦 别那太大的砖头丢我啊··

网友:
拆下主轴a,在玻璃上滚,马上知道是否弯了

网友:
弯了调整过来,不用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把所有的 桨都拿下来 然后 把平衡杆也拿下来 加电 从最低逐渐到最大 看看主轴有没有弯曲(就是从上边看下去 在转动过程中 主轴的直径是不是变粗了)

然后把 休整好的 平衡杆调好动平衡 加电 继续看主 ...

非常感谢您的指引,不过能否告诉我什么叫动平衡,如何调整?呵呵,我是新手别笑我 :loveliness:

网友:
动平衡得找个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