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RD8000

楼主(2007-09-25):
RD8000 在固定翼模式下 有几个比例通道 看了说明书 似乎只有6个。。。。

网友A:
不管在什么模式下,都有8个吧

网友B:
肯定有8个的啦!

网友C:
有八个比例的,比RD6000 super增加的两个一般用来混控,比如用大型机用2个舵机的水平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