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大家一个很新手关于连接上的问题!

楼主(2007-09-25):
SJM400v2原配的马达和HobbyWing(好盈) ESC-30A-P1.1无刷电调的连接是这样么?

马达和电调中间的接口会接反么?接反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是一个新手, 一前没有玩过遥控直升飞机,希望在此模块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电调和电机的排列很简单的,首先任意接好3条线,如果发现电机转反了就交换2条线就可以了。你焊接金属香蕉头最好加上热缩管,避免短路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电机的排列很简单的,首先任意接好3条线,如果发现电机转反了就交换2条线就可以了。你焊接金属香蕉头最好加上热缩管,避免短路烧电调。

网友:
随便接,如果反转了,任意对调任意两条线。
金插要加热缩套管,以防短路。

网友:
快套热缩管,现在很危险,稍不注意就烧掉

网友:
是这个接法!没错,主要是要找对正负!

网友:
楼主是不是怕接的不对所以没套热缩管啊 危险

楼主:
电调插电源时打火正常么?
加电后后马达滴...滴...滴...的有响声,然后正转一下、倒转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插电源时打火正常么?
加电后后马达滴...滴...滴...的有响声,然后正转一下、倒转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正常。电调自检。无刷其实就是交流电机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