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与电调的搭配

楼主(2007-09-25):
OK400的电机与华科尔30A的电调搭配,是否合理?电调会出现过热保护吗?
我目前就是如此搭配的,但每次飞行都会出现失去动力的情况,不知是否是因为电调过热保护。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你可以换一种搭配试一下!比如配合好盈的电调!

网友:
如果飞下来电调很热那就是过热保护

网友:
华科尔的电调,不好说!

网友A:
还是跟大家的一起的好,别想那些"另类"搭配了...
电调.好盈,就好盈.
电机,XXD,就XXD.

大家一致说好的一般不会错的...听老鸟的不仅仅是剩钱,还剩时间,你东试西试,到头来明白的时候,钱花了,时间也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跟大家的一起的好,别想那些"另类"搭配了...
电调.好盈,就好盈.
电机,XXD,就XXD.

大家一致说好的一般不会错的...听老鸟的不仅仅是剩钱,还剩时间,你东试西试,到头来明白的时候,钱花了,时间也浪 ...

有道理,

网友:
这叫随大流。

网友(2012-10-30):
请教各位前辈,怎么搭配电池和电机和电调的问题。这当中有什么规律或者是道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