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50 蓝头,烧TOP 30的油,应该如何保养,1-2周不用会 ...
OS 50 蓝头,烧TOP 30的油,应该如何保养,1-2周不用会不会发动机里面生锈的??

楼主(2007-09-25):
进口油太贵,我的OS 50 蓝头,烧TOP 30的油,应该如何保养,1-2周不用会不会
发动机
里面生锈的??之前见过朋友用way power,一个星期没着车,发动机居然锈死了。实在怕怕。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什么油不是这样? 含有硝基的都会锈轴承
主要是飞完后要用启动机把缸内废油打出来
不然就要天天飞

网友B:
油机就是要护理呀!

网友C:
每次飞行最后一箱用掐油管让发动机内部燃油耗尽熄火,排气管要堵,加压口要夹,发动机内部没有硝基没有水分就不容易生锈了,放一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D:
硝基甲烷真的很厉害 我用ASP46H 一个月 轴承锈光光
不过三叶用的轴承也是够烂的了

网友E:
这么容易生锈的。怕怕。
那不飞,平时三两天的也让磨几下就行了吧。

网友F:
我的放了三个月,之前用的是TOP30的油.拆开发动机看没有锈
[和5楼一样]主要是要在每次飞完后要将进油管夹住,再次点火,让发动机里面的油燃烧尽.或在我们飞最后一趟油时把油箱里的油烧完再去关接收电.这是我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G:
从火头处滴点车用的事后油,启动杆扭几下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