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 Pro 螺距 +4 -11

楼主(2007-09-25):
调了1个小时,没有办法调到 +11。只能到+4。
最近摔机后,换了servo. 请问有贴子教导吗?
谢谢。

网友A:
在舵机臂水平时,调长十字盘到舵机的3根连杆的长度,并且确保十字盘水平。再使油门中点时螺距为零,最大正负螺距的幅度可调节遥控器中螺距的百分比。

网友B:
呵呵,只能调连杆!不可能调不了+11的!

网友C:
1、遥控器里的PITCH
2、零度时舵机臂要调到和十字盘水平
3、增加3个舵机连杆的长度

楼主:
谢谢大家。今晚在试一下。中秋节就调机机度过。

网友D:
會不會伺服機上下反裝了

网友E:
螺距舵机的中立点与 X臂上的连杆长度重调下 新手建议暂不设负螺距 在控里将第一点螺距值设高点 实际螺距值对应零

楼主:
请问我应该调的就是如图的1号杆吗? 2号杆要不要调长度呢?

楼主:
还有 1号杆 越长,+螺距会越高。 这样-螺距会不会变小呢? 变成 +11 和 -5度?

网友A:
1号杆越长,正螺距是会越高,负螺距也会跟着变小。
所以,只能把螺距调到零度(油门中点位置时)!如果达不到正负10度,再调遥控器中PITCH的百分值,越大正负螺距就也越大。

楼主:
请问 2 号杆就不用调它了? 什么时候才需要调 2 号杆呢?

网友A:
2号杆虽然对螺距有影响,但它还会牵涉到其它状态,比如:铜球在副翼座里的上下行程是否居中对称、螺距零度时混控臂是否水平。所以,2号杆不调为佳。
我是从来没调过~~

网友F:
都是可以调 但要考虑安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