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的组装--------多图

楼主(2007-09-25):
为了给初学的朋友较短时间制作和飞行飘飘机,增加制作和放飞模型的信心,特发一下飘飘机的大致组合程序,以帮助新入门的模友
    首先准备好图纸、所用套材,机翼、机身、尾翼等......更多图片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将尾杆用泡沫胶粘与尾翼下面中心线,两边粘上KT条,增加支撑强度

同样泡沫胶粘好垂尾,两边粘上KT条....

在机头下部开槽,以固定尾杆

用泡沫胶将尾杆粘入机头槽内,看下尾翼是否和机头底面平行

  为加强和机身的结合程度,加了一块木片和尾杆粘在一起,固定于机头底面

   粘好后的样子

挖出舵机安装孔和接收机放置孔

装上舵机看一下。在机头上面开挖V型槽,以便放置机翼

放上机翼看一下

在机头后面两边的斜面上用双面胶粘上一片玻璃纸,增加固定机翼竹签的强度

  同样在机翼前面插入竹签的地方,也粘上玻璃纸

插入固定机翼的竹签

在尾杆中间粘上定位钢丝连杆和穿天线的塑料管

安装好尾翼的舵角

装上钢丝连杆后面折成V字型以便调节连杆长短,舵角处装上连杆卡子,方便又实用

用泡沫做出电机安装台,并用两个圆木片做出电机安装座

将电机安装台粘与机翼上

电机装上,放入机身看一下

  粘上机尾泡沫尾翘,做好起落架

把起落架装上机轮粘于机身下面

把机头两边用胶带把边缘粘上一圈,以增加强度,防止机头磕碰造成坑洼

装好后的样子,准备挖电池安装孔,调节重心

挖好电池仓,装入电池看重心是否合适,可以前后移动电池使重心位于适当位置

完成机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电机的安装需要有2-3°的右推角和下推角
比较暴力动力配置为       1.傲翔(AOXAN)微型无刷电机+5030桨+好赢18A电调+7.4V锂电
                                 2.傲翔(AOXAN)微型无刷电机+4025桨+好赢18A电调+11.1V锂电   或者其它小功率电调
                 此动力还可用在小型飞翼上,推力足够

桨配置方案:
      KV2100  2S  = 6030桨
       KV2100  3S  = 5030桨
       KV2900  2S  = 5030桨
       KV2900  3S  = 4025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电机的安装需要有2-3°的右推角和下推角
比较暴力动力配置为       1.傲翔(AOXAN)微型无刷电机+5030桨+好赢18A电调+7.4V锂电
                         2.傲翔(AOXAN)微型无刷电机+4025桨+好赢18 ...

翱翔电机是多少KV的?
如果是2600,7。4v带5030。未测过电流。
如果是2100,11。1带5030。电流在5-6A
也不算暴力了,俺曾经用GS电机……

网友A:
请解释下 “电机的安装需要有2-3°的右推角和下推角”!

右推角和下推角 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解释下 “电机的安装需要有2-3°的右推角和下推角”!

右推角和下推角 是怎么定义的?

从机身侧面看,电机轴桨端向上偏2-3°
从机身上面看,电机轴桨端向右偏2-3°

网友:
 好不错不错
支持MD ,快把我的大飘飘做好,
 改进的地方顺便也提一下我的名字啊哈哈(AYUCN)

网友:
敏定版飘飘机很好飞。我把机身改成珍珠棉,翼台用好质量kt板。好飞又耐撞。
搂主,如果机翼能再轻一点,估计会更省电和休闲。还有,在草地上飞,去掉起落架更爽。

网友:
老乡的帖子,

网友:
楼主好手工阿

楼主:
今天对飘飘机的机翼安装部位稍微改动:将机翼前沿加垫3mm高,飞翔的姿态和滑翔能力提高,更容易上手,也比较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准备进台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