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不稳

楼主(2007-09-25):
收回天地飞升级回来的控后,发现原来的设置全部没了,没法重新调试

可能因为好长时间没飞了,头脑迟钝了,在调通道正反时不小心去调了油门的正反,顿时螺旋桨狂转。无解决办法,只得让机机自己去转,在地上打滚,直至2个大桨全部打没了,我可是在家里调机啊,家里地板上都是坑啊,被老婆狂揍一番。勒令不许再在家中调机

损失-3轴,大桨,舵机一个。尾管凹了没弯。花了4小时全部换好。一个坏的舵机卡死
固朗的大齿是硬,一点损伤也没有

可是现在发现,由于换了一个舵机,3个舵机反映不一样。明显新的舵机反应快。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机机飞起来不稳?

网友:
哎......LZ多看看调机的注意事项吧

网友:
调机要很小心才行的!

网友:
任由它在大厅里转?!

网友:
在地上滾的機機~~

网友:
调机先不要装大桨...到调pitch时再装上.

网友:
JJ打滚的时候,人躲到一边,拨熄火开关,反向推油门,实在搞不定一脚下去
以后调机一定先设置好熄火开关,或者用接收电。

网友:
幸好没伤人!

LZ想开点吧!呵呵

网友:
ccpm三个舵机一致性要好,否则乱偏

网友:
偶胳膊被450大奖扫过,现在还有疤

网友:
这是爱的代价

楼主:
对啊让它滚,,等他2个大桨全打光了我才去拿的,太恐怖了转的时候我可不敢去碰。。。我熄火开关是打开着调机的,所以机机突然转了,我都没办法了,熄火开关开着就转起来了,油门也是再最低位的。

楼主:
看来要把3个舵机都换了,现在机子飞起来的感觉居然和华XX的22E一样乱晃,真郁闷的了。

网友:
 太夸张了,我一般调整的时候都不接电机线的。就怕这种事情发生,嘿嘿!

网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A:
油门反向大浆转了,你不会向上推吗? 推到最高位不就停了吗!! 所以直机最好用柔和启动,我也发生过误动开关的事,因为柔和启动大浆还没有转起来,就处理好了!

网友B:
向上推就出螺距了,会飞起来的,更危险我考虑过这点

网友C:
LZ 调机的时候电机只插一根线  最安全 把螺距 什么全调完了 最后接电机 我都是这么调的

网友:
柔和启动怎么设置的?

网友D:
仅仅是油门反了,螺距又没有反,向上推油门变小了,飞机要飞起来也飞不了多高。
再说可以看情况慢慢往上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