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K E 的G2电池保姆不是很理想啊

楼主(2007-09-25):
A K E 的G2电池保姆不是很理想啊   有时候转换下以节电池   怎么就有1组单体不工作了        必须从新启动就好了  经常这样   怀疑ND2有问题

网友:
哇,LZ成小白鼠啦? ,请继续上报告

网友:
是不是机械触点问题? 工作不可靠?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也是个仔细的人,这个问题比较隐蔽,也不是次次都出现
我在DIY 1to8(见下面链接) 的时候调试过程中一次偶然的错误让我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的1to8对DNG2只能1to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这个问题楼主你只能跟AKE的工程师联系给你升级了

网友A:
 设计缺陷,打DN的屁屁!

网友:
幸亏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缺陷,打DN的屁屁!

我来为DN正名,这个可不是DN的错,DN的充是没有问题的 , 关键是要搞明白怎么伺候它.

网友B:
是软件还是继电器问题?

网友:
还是是电池的保姆出问题,要是孩子的保姆出问题,大家该多纠心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软件还是继电器问题?

软件问题,升级程序就可以解决

继电器好坏只是影响寿命,以及充电的精确度(主要是线上的阻抗和继电器的接触电阻影响充电器测量,当然这其实只是微弱的区别,并且可以矫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A K E 的G2电池保姆不是很理想啊   有时候转换下以节电池   怎么就有1组单体不工作了        必须从新启动就好了  经常这样   怀疑ND2有问题

从技术原理上说你遇到的情况应该不存在,可能是其它方面的原因。

在G2P6锂电保姆还在测试期时,工程师就发现了如果当第一组电池充完,并立即切换到下一组电池进行充电时,有可能该组电池中有一颗单体不会被充电。
这是由于G2在识别新接入的电池时有一个短暂的识别过程,如果它没有进行正确的识别,而立即开始充电,则可能出现某一颗单体不会被充电的情况。
针对这个问题,锂电保姆设置了5秒钟的延迟时间,经过工程师反复测试,5秒钟足够让G2充电器识别接在端口上的电池。

锂电保姆的充电过程是:

1.当开始充电的前5分钟左右,锂电保姆对G2发出的任何提示音不加以识别,此设计是为了避免调整充电电流时误触发G2P6的切换机制;所以如果第一组锂电池是一块刚充好电,或者放电时间不长的锂电池,那么在5分钟内就会被G2认为是电已充好,这时尽管G2会发出提示音,但是G2P6不会切换下一组。

2.当前端口上的电池被充满后,G2发出提示音,这时G2P6从硬件上切断电池组和G2充电器的连接;大约1秒钟后,G2P6保姆将下一组电池的连接和G2导通,并延迟5秒左右,以使得G2能够正确识别该端口上的每一颗单体,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出对应单体的当前电压;

3.在经过5秒左右的延迟后,G2已经完全识别到了电池组内的每一颗单体,然后G2P6锂电保姆会回馈给G2充电器一个触发信号,告诉G2可以进行充电了……直到当前这个端口上的电池被充满,然后再重复以上机制开始充下一组,如此循环。

从本充电机制上讲,其延迟时间不存在识别不到某颗单体的过程;如果确实没能识别,就要检查几个方面:

1. 锂电池充电端口的接触是否良好
2.G2P6端口控制继电器是否工作正常
3.是在G2P6的每个端口都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在某一个固定的端口上出现这种情况
4.是每次都出现识别遗漏,还是偶尔出现识别遗漏

不过可以很负责的说,排除硬件接触不良的情况,100%不可能出现识别遗漏的情况。
楼主的G2P6最好查明上述4点问题,然后寄回经销商作完善的售后处理,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