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新问题

楼主(2007-09-25):
请教各位大大一些问题,我参考这个来买些配件,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1. 请问各位大大,430L电机耐用吗?新手练悬停,看了换轴承的贴子,感觉没有专用工具还真没法换轴承啊。

2. 65MG舵机假如不摔,就是正常用的话,寿命怎样?能用多少个起落啊?

3. 56HB做尾舵,寿命长吗?容易扫齿吗?

4. S9650寿命长吗?容易扫齿吗?

5. 以上这些舵机的外壳和摇臂容易坏吗?不知道是不是该买几个。

6. 不知道大家买多少轴承,根据450SE说明书,好象轴承寿命都不长,坛子上看到很多大大的450都飞了上千起落了,难到要换十几套轴承?那可太贵了

新手问题太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切用过就知道了,舵机壳没必要配,坏了再买不迟

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网友:
晕,既然想玩模型就要学会自己动手呀 没有的工具看了别人的介绍可以做吗

网友:
坏啥换啥,不要杞人忧天嘛,寿命长短跟人品和炸机水平关系相当大

尽量少备货,实在要备,建议一控两450se,即可,一架炸一架飞

楼主:
回家了,不用网上中文输入法了,在公司打中文非常痛苦,现在方便了呵呵,

我从国内买机和配件不方便,买一次邮费就很贵,反正我要是直接在墨尔本的模型店买更贵.

我2个月前回国探亲,买了一架450S, 2架450SE, 一起带回来, 这里要感谢飞越,都是在他哪里买的,很满意.

控是在澳洲买的, 国内72M的这边不能用(违法的哦),我本来要买2720 的,后来一看DX7 2.4G价格也一样,就买2.4G的DX7了, 65MG现在手里有6个,外加3套齿轮和2套外壳,不知道够不够, 打算下月再从飞越进3个65MG,

401+9650也是从飞越买的,但是现在又想再买个9257, 再看看吧.

充电器手里已经有个636DS+LCB6S了, 手里有4块Align 20C的电池也是上次从飞越买的,新手够了吧.

现在三轴,大齿什么的手里有20套,但是下个月要再从飞越买30套,桨有12副了已经,可能要再买几副.

因为下个月要从飞越哪里再买一批配件寄过来,所以现在想考虑下还缺什么,好一块买,省省邮费.

还没飞已经花好多钱了,这3台450+控+401+9650+65MG什么的,再加配件, 充电器, 奥对了,还从台湾进了一批原厂配件主要是轴承, 不知道够不够,所以上来问问, 我差不多一个月工资已经进去了,老婆已经生气了,所以现在要开始精打细算了.....今天忍不住,又定了个老鹰树,唉.......

网友:
国内买要便宜不少,控的话DX7足够了,安全,经济,而且容易设置,另配的接收AR6000就够了,配起两架SE行了 ,我不知道LZ买450S色用意
轴承是最不容易坏的东西了,主要备些主轴轴承和单向就OK了.
65MG外壳我到现在都没炸坏过,齿轮9副废了,备货的数量自己想吧,
1W5只是个开始.......心里准备是要有地,因此有家的话私房钱是非常重要地,不然你买一样东西就等着被LP在SHOPPING MALL里被放血吧...
电池的话,先用这4块练正飞,如果以后是要暴力3D的话,建议上THUNDER POWER或FLIGHT POWER,套用这里流行的话---谁用谁知道
BTW,最近又出了AIR POWER,号称不怕过放,5S充电,价格便宜,

网友:
有钱就是好啊...奥大利亚估计是去不了...不过加拿大到是有可能去,那里地方好象很大

楼主:
谢谢wondersh 的意见, 我当时买450S是用来飞悬停的,这机专用来练习悬停, 然后淘汰掉再上SE,反正450S摔烂不心疼.

唉,岂止1W5 ,现在全算下来2W5 都有了,从台湾托朋友带了一大堆原厂件,比起副厂件来,那就是一个贵啊.

看来轴承我可以不再买了(每种现在都有10套,主轴和尾波箱的20套), 可是说明书上说100起落后就要考虑更换轴承,我还以为我的轴承刚够450S用的呢,,,,,但是舵机齿轮要多多买了.

楼主:
To muqusa: 有啥钱啊,国外挣得多花的也多阿,更国内差不多,就是房子便宜,吃上面花钱一样. 吃的都是垃圾.

网友:
配件真的不用买太多。我就备了好多轴。都开始生锈了。

用65你有3套齿轮足够了。壳子不怎么坏的。

网友:
都是超级米王 估计是想一年之内自己自足了,天天出勤练习?
模拟软件买了吗?这可省很多银子的利器,好处是不怕摔特省钱

自己玩需要修理工具的,什么内六角螺丝刀1.5mm * 2/2.0mm * 2/2.5mm;主桨平衡器等
................
零碎东西可多着哪

网友:
环境应该比国内好吧...现在沙尘四起,轴承在清洗,零件在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ondersh 的意见, 我当时买450S是用来飞悬停的,这机专用来练习悬停, 然后淘汰掉再上SE,反正450S摔烂不心疼.

唉,岂止1W5 ,现在全算下来2W5 都有了,从台湾托朋友带了一大堆原厂件,比起副厂件来,那就是一个 ...

汗,1个是不必要得零件买得太多了,1个是2w5的确是买贵了。。。。。450se省得就是个零件费用。。。。大桨倒是备少了,个人经验半年30副。
不管怎么样,LZ现在手头的备件够爽段时间了,祝LZ玩得开心,早日3D

楼主:
谢谢石斑鱼,内六角已经买了亚脱的4支的套装,可是1。5的只有一支,不过SE不是已经带了几个板手吗,估计也能够呵呵,模拟器买的鸡修工的,买的早,不过便宜,主浆平衡器马达散热片什么的也买了,都是亚脱的,这些工具寿命长,用原厂的吧。

就是手里没有大的工具,比如台钻台钳什么的,现在没地方放,明年买了房子再说吧,反正老婆说车库里随便我折腾。

天天出勤做不到了,呵呵,每天要开车到火车站,坐半个小时火车(其实就是国内的轻轨了),上班, 下班还要这样再开回来,只能周末玩玩了。

这里也同时谢谢wondersh,是啊,配件买的有些散,关键是自己没有经验,又怕用的时候没有,就都买了些,大奖看来还要再买,谢谢你的建议,至于3D啊,我看我的天赋有限,我也就练练悬停和航线什么的,其实我更喜欢F3C,就是SST EAGLE那样的机器现在还飞不起,所以先玩450了,呵呵

还有3dghost,看来我的主轴也可能生锈,哈哈

这个坛子真好,大家真热心,谢谢大家,也请大家继续赐教。

网友:
依國際貫例~~既然準備了那麼多零件,請上炸機圖~~

网友:
主轴最好泡在油里不会生锈

网友:
主轴用油布包裹就可以了,注意最好密闭隔绝空气,别没事拿出来看,看一次锈一层
按照你说的4块电池,每个起落10分钟,周末2天4轮来算,每月也就能飞60个起落[600分钟]
如果场地就在自家草坪那4块电池还算勉强够,要开车去飞,那估计要6块电池了

以半年400起落[第1年不考虑3D]计算,你如果不太笨有毅力的话,主要考虑一下几点:
1. 三轴备足:主轴20根,横轴20根,尾轴10根,另外要备5个带齿轮的尾轴,以防万一;
2. 大小旋翼:烤漆木桨20副,碳纤的头一年别考虑了用不上,玻纤的有3副够了,尾旋翼5副上下;
3. 后段配件:皮带要选副厂的原厂的太垃圾3条,尾管10根,水平垂直尾翼2副;
4. 前段配件:电池板4副,电池座2个,脚架3副,底板3副,天线管3条,头罩3个玻纤的比较漂亮;
5. 其他零碎:螺丝胶10ml一瓶,全套的机身螺丝和垫圈,大小齿盘3套,单向轴承3套,侧板2套;

电子设备看运气和RP了,飞机本身基本够你小炸20次,中炸5次,大炸2-3次了

楼主:
谢谢石斑鱼, 看来我还要再买大浆,现在碳浆有3副,木浆飞越的加原厂的有14副,玻钎3副,如果算上准备从飞越买的第二批配件的话,三轴+大齿+尾浆+平衡翼都能达到50套的样子,根据你的计算,够了,就是尾传动齿(就是直接接触主齿的那个)我打算只买9个,不知道够不够,我的尾管可能不够,还要再买,至于机身螺丝什么的已经从台湾买了一大堆,估计够了,我看坛子上很多人都说螺丝滑丝的问题,所以买了很多。

天线管用不到,DX7天线极短,主副接受机一共4个小辫子,,,,我买了飞越底板和脚架,不用配三副了吧,号称摔不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