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前段时间买过一个雷鸟,. 不会调就闲置了,.难!

楼主(2007-09-25):
买回家装好,. 一起飞就开始歪...哎... 摔就算了,. 还怎么调都调不好,. 桨也不会调,. 合肥也没有人玩...
郁闷,. 就这样玩不起,. 就放家里了,. 后来被小弟给拆了,. 唉. 太郁闷了.
现在有米了 又想买一个,. 郁闷的是买回去还是调不好。 那就是废品了.
大家给点意见还是??????

网友A:
雷鸟虽然耐摔但是对新手来说很难飞,何不买ESKY004,很容易飞稳可以增强新手不少自信心,唯一缺点就是不耐摔

网友A:
不过你能飞好雷鸟就可以直接上450了

网友B:
雷鸟和004都差不多,一个等级。

网友C:
我也有类似经历,两年前玩雷鸟,从来没飞起来过,后来实在承受不了光花钱换零件而飞不起来的挫败感,于是闲置,到现在已经废了。
今年又心痒痒了,为了建立信心,就先买了个LAMA练手,很开心的玩了两个礼拜,开始不满足于那种简单的操控了,于是买了台飞鸽450,由于有LAMA的基础,至少舵面反应已经是本能了,所以两天就悬停了,终于正式进入电直行列。
总结:
1,LAMA练手对于培养信心和兴趣很重要,对于联系舵面反应也很重要
2,雷鸟比450难飞得多,有尾电机的机子对新手信心的打击很大,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调试的问题
建议LZ多练模拟器直接上450,如果喜欢在家也玩玩,可以先买个LAMA在家休闲

网友D:
来个 LAMA 飞飞吧 先学学 呵呵 增加点信心和兴趣
好多人往往 只是 考虑经济效益
但是人的信心和兴趣也是很主要的
当挫折感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就丧失信心了 最后就没了兴趣了!

网友E:
楼主你的雷鸟起来是不是向左倾斜?这是正常地效现象,小飞机表现的尤其明显,要靠打右舵来修正的,等你习惯了就能笔直的升起来了,雷鸟连手还是不错的,几乎不用调就能飞,这点等你飞400或450就知道了,而且绝对比LAMA什么更适合练手,飞好之后再飞450很容易上手,关键是耐摔啊,只要及时收油门基本不会坏的,我从完全没接触航模开始飞雷鸟,练会对尾悬停只换过尾电机,主电机,多买了一块电池,都没换其他的配件

网友:
呵呵,到现在还没为我的雷鸟花过一分的配件钱
基本没有炸坏过配件,就脚架断了补补就可以了,真的不是一般的耐炸,看看身边玩450的朋友 。
到现在三面悬停+简单航线了,也升级了双电调(主无刷尾180直驱),机机好飞得很,比吊3D机乖多了

网友F:
慢慢来,都需要一个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