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后的锂聚,空载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7-09-25):
充电器
调整为4.2截至,充完后取下测量发现电压降到4.15左右,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充电完成后多充十分钟测量看看。4.15V也可以用,不过充就可以了。

网友B:
短时间放置,仍然应该是4.2V

网友C:
一般取下来是4.19
4.15就说明电池性能降低了

楼主:
那锂离子电池呢,镍氢一般拿下来就低很多的

网友D:
4.15V-4.18V都算正常,4.20V比较憋,需要尽早放掉

网友E(2008-04-12):
回复 网友F:
不会吧,充满后最多就8.4V,9.6肯定是过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