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的通病,大家都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7-09-25):
401+辉胜尾舵
突然空中尾推卡死,疯狂自转,幸好平衡性好,安全收油降落。
每次飞行前都给尾轴上润滑油,还是会卡死,只是第二次了,心有悸余啊。大家都怎么处理羞涩的尾推的?
固朗或者helibest的双推?不过听说磨损很厉害。

网友:
介绍下你的陀螺和舵机,照说不会呀,轴偏心了叭

网友:
GL的虚位有一点,688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还是老式的尾退最好了``

网友:
不要上润滑油,有迹象表明这样会导致球头和球头扣卡死而失控。

网友:
润滑油只上在尾轴部分
我换的是GL的双推,刚开始的确磨损的厉害,后来发现的问题是尾轴歪曲飞行引起的
有时候尾轴没炸过也弯了,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会急剧增加U形推的磨损,一定要注意

换完双推后,在也没有发生过涩或卡死的问题

网友A:
同求双推,虽然现在我上WD-40,上一次两星期都没卡,但是不爽,同求

688  GL   HELIBEST?哪个?哪买

同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双推,虽然现在我上WD-40,上一次两星期都没卡,但是不爽,同求

688  GL   HELIBEST?哪个?哪买

同求

我有,要不要?

网友:
维英450尾推不错,只是要细心调整,(摇臂上的罗丝,增减垫片),可以很顺滑,我飞了很多次了,都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wing的是双推?

网友:
换新尾轴,用石墨铅笔润滑,每10个起落做一次,飞航线应该可以,3D的要勤快点

网友:
换旧的尾变距环和蟹爪.

网友:
尾轴要多上点润滑油,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450那种拨叉结构是个缺陷,可以上点WD40。减小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要不要?

什么的先说下

新的?旧的?

整个尾巴还是就双推部分?

网友:
我的SE换上688的尾推了!很好用!

网友:
不要以为加上油就可以了,重要的是擦掉灰尘。

加油后很容易沾灰尘。。。我每天飞行之前把轴上的灰尘擦干净,然后上润滑油。。。每次飞行前都这样。。。从来没有卡过

网友:
单边拨的缺点就是受力不平衡,铜套磨损快。
看来是没有完美的方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