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倒飞开关有什么用啊?

楼主(2007-09-26):
没碰过真飞机和真
遥控器
我
模拟器
上没那开关啊 倒飞在模拟器上已经练的不错了 可是那是4通道的啊 也根本没倒飞开关
请问下实际真飞机开那开关和不开有啥区别?
另外问下 我设置的左手是前推低头 后拉抬头 左推左倾 右推右倾 右手是前推上升 后推下降 左右是控制机头水平方向
设的对不? 不对可就惨了 我这么练有快1年了

网友A:
看机头打方向就对了 注意方向舵别反了

网友B:
没有什么惨不惨的,上真机时这么设置就OK了。

网友C:
主要看个人习惯,如果发现遥控与你的模拟方向不一致,可以用反向开关更改通道方向

网友D:
真飞的话就是要打一下开关而已!

网友E(2007-11-01):
倒飞开关就是在飞行时,打副翼,当直升机旋转将近180度时。板动倒飞开关,遥控器就把螺距,升降,尾舵自动打反了,这时手势就跟正飞一样。只是机身在上而已。我用JR3810的倒飞开关飞倒飞,相当容易,飞倒飞航线,飞割草。小菜一碟。但需倒飞设置,飞机调试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