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7-09-26):
请问一下DN的
充电器
充11.1 2200.15C的
电池
一般充多久???

网友A:
要看你没电到什么程度?
一般从3.75V左右充满要60-70分钟,还得是各片基本平衡才行,否则不平的那片要多充一会

楼主:
就是新电池··

网友B:
G2的充不是有液晶显示的吗?

楼主:
我的是DN Power G2 Spirit ····上面有0.3A 0.6A 1.2A
我应该选那个?

网友A:
多按几下,三个灯全亮,按照2.1A=0.3+0.6+1.2充电,70分钟应该OK

楼主:
但怎么我充咯2个小时咯它的灯还是没熄啊···
不是充好咯它要熄灯吗?

网友A:
充电器前后各有三盏灯和一个按钮,前面面板带充电接口的灯是指示灯,后面是电流设置的指示灯,不仔细看会以为都一样的,别搞混淆
如果电池本身不平衡,你会看到三盏灯是逐个熄灭的,哪片电压不足哪片熄的就晚,当三个都熄灭时充电器会“滴...滴...滴...滴...滴”的响,三盏灯会循环闪烁,表示充满了:loveliness:
如果不是这样,你的充电就有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