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螺距放零位,调好双桨。但螺距变化后出现双桨 ...
请教高手:螺距放零位,调好双桨。但螺距变化后出现双桨,怎么办?

楼主(2007-09-26):
ESKY017机机,螺距0位时,调节好了双桨。但转速不变情况下,调负螺距出现双桨,应该如何调整?谢谢大侠,能否指教?

网友A:
有旋翼头各各部件可能间隙了

网友B:
螺丝和球头有松动

网友C:
旋翼头的左右对称连杆是否长度一致。

网友D:
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想象不出来!

网友E:
能引起这个现象的问题很多。。。
重点检查旋翼头各个部件。。。
还有就是桨。。。325的木桨除了原厂的基本都有双桨

网友F:
和我的毛病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