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ROAO油直需要什么控、舵机、陀螺仪?

楼主(2007-09-26):
请朋友们告诉我:HIROAO油直需要什么控、舵机陀螺仪?米几钿?咋购?
先谢
发动机36

网友A:
起码6EX       一般就FF9   9X2       国产控不考虑    舵机就便宜的点3003  或3001    4个     陀螺一定要用401 或240以上      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6EX       一般就FF9   9X2       国产控不考虑    舵机就便宜的点3003  或3001    4个     陀螺一定要用401 或240以上      OK了

谢谢你,进口控太贵,国产天地飞9通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码6EX       一般就FF9   9X2       国产控不考虑    舵机就便宜的点3003  或3001    4个     陀螺一定要用401 或240以上      OK了

这是最基本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进口控太贵,国产天地飞9通能用吗?

肯定能用

网友:
飞油的有点危险 上个我的EVO配置吧
9X2 以前是RD8000,因为安全隐患换了 原来3003三个 炸机坏了2个 现在全部539 尾巴401 9254